小车床的改造,请教

楼主(2012-01-17):
我这边比较多的棒料需要切割,然而用锯床锯太慢了。闲置着一台车床,想在车床上加动力刀头,装上锯片铣刀。

感觉跟旋风铣差不多。可行的话,应该怎样做好,用多大动力?料的直径48mm 45#钢。

各位大侠看方法可行吗?

网友:
你以前用的什么锯,是带锯吗?可以做圆盘锯。需要联系我,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不好吧    要是车床允许  还不如直接切掉来的痛快呢   要是不允许  无齿据也行  但是对锯片有要去的

网友:
学习,关注支持一下,另外机床的强度够吗?

网友:
说实话,你还是直接切下来吧,装动力头的话,机床允许吗,一台允许的车床干什么不行,该切断太浪费啊

楼主:
主要是我们的做的活,就是48的外圆,车平两个端面,中间开个孔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用动力头切了就不用平端面了。之后尾座改气动来钻孔,三爪不要了,改锥套的,用拨叉开合,用48冷拉料自动推入。这样就不用怎样理了。

网友:
不行啊!如何进刀啊!

网友:
车削的力和切断力还是有差别的,主轴径向负载能力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旋风铣,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我们公司就是德国专业做旋风铣的,没看到有这个能高效率锯料的功能。就是用来铣铣螺杆还可以。

网友:
小拖板上再加一个刀架,与原来的刀架面对面,先进刀切,后退切刀,对面的90度刀反装正好补上倒角,切口两端都倒好角后进切刀,进切刀切断,换刀架打孔,完毕再进行装夹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气动卡盘,加自动进料。用用锯片铣刀锯料。锯片铣刀接上电机,速度控制在150R/MIN) d! ?; b2 R& U- Q; o
水冷却,不用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