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镜面不锈钢板零件,中国这边通过了,到日本又退货了

楼主(2012-01-17):
前一阵我们接了些日本的样品,大部分是不锈钢BA板,要求真的是很高:

螺纹处不能有异物,焊接处不能有黄斑,表面不可以有划痕,镜面不能有擦过的痕迹,零件要没有一点点灰尘粘胶油污等等。我们做了几次,尺寸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些表面要求卡住了,中国这边通过了,到了日本又退货了,郁闷啊。

有没有同学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支支招吧。

补充内容 (2012-2-7 19:14):
又提出来所有零件要超声波清洗,如果不用超声波,那么要用指定的日本产的无尘布+酒精擦,
不锈钢件上的手印是没法去掉的,所以全程须戴手套加工,但一般纱手套还不行,会挂毛上去的,必须要戴指定的日本产的那种手

补充内容 (2012-2-7 19:16):
手套,
零件表面3米,视力1.0-1.5的人,在光线****的下面看不见表面不良,算合格,——但是近看有磕碰,有划伤(摸得出的那种)也是不行的。

网友A:
这个好玩,没那么复杂,

首先你材料要合格,不是所有材料都可以抛光到你说的程度的,

其次,抛光室要是无尘的,气流要组织单向流动,不能有回流,这样才能保障加工品无尘,

做完的件,要用米国的专业不发尘塑料包装材料,否则你一包装就虾米了,

就是控制各种环节了,看过12寸晶圆磨、抛吗?你这个肯定没有那个高,怎么都容易解决

网友B:
首先你的材料肯定是覆膜的镜面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手戴干净白色手套、清扫加工机器台面及其周边、搬运过程中用东西隔离、螺纹和焊接应该就是些加工技能问题咯,找技能好的工人做专职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没那么复杂,

首先你材料要合格,不是所有材料都可以抛光到你说的程度的,

没看过,是用在什么上的,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要求啊。

998师父,多介绍先美国的先进科技,看你的动态回复,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小,与美国没有什么接触,悲哀啊。。。。。。

网友(点评):
自己知道落后,就一定会进步的,阿拉替人家建无尘室,组织气流的流动,测量空气的颗粒水平,控制湿度,因为走过这个历程,当然知道这些,你以后玩过了,也自然知道,这都不是高深技术,在小鼻子那里很常规,

网友(点评):
998大虾,抛光室要达到个什么标准呢?与之比较和做手机装配车间用的无尘车间哪个要高些?

网友(点评):
要看他允许的最大颗粒度了,这个没有具体要求,甲方有一个具体参数,你除尘要达到他的颗粒度水平,否则你怎么玩都不会合格,因为你环境是不合格的

网友(点评):
恩,那确实,受教了。我以前的公司是给庞巴迪公司做动车上的部件的也涉及到过镜面不锈钢材料,抛光室好像没什么空气对流这些物理原理。东西也一样做出去,貌似小日本要求就是那么抠?

网友(点评):
鬼子做事精益求精总所周知的事。这点是我们值得学习 地方。精益求精是各行各业先进的根源。

网友(点评):
净化间有10万级,30万级.顶送风,侧回风.保证室内对室外压差10,送风采用精密过滤器.人员要穿戴净化服,人和货进车间要风淋.

网友C:
不锈钢的抛光是用什么磨料啊?
同样的,,铝合金的镜面抛光又选用什么要的工艺?
求高手。

网友D:
在材料合格的前提下,首先你的车间要洁净,带有通风不回流洁净积尘,静电吸附除尘,其次就是工人带洁净手套操作加工,像医生对待病人做手术那样对待产品,像工艺品一样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没那么复杂,

首先你材料要合格,不是所有材料都可以抛光到你说的程度的,

想想是不错啊,只要各个环节小心一点,但是要经过数冲或激光切割,然后攻螺纹,折弯,焊接,电解抛光,
最后一看有一条划痕,报废。。。。。你说这真的要玩死人的。

网友(点评):
自己的活儿,只能自己小心,自己不小心,自己玩死自己,这就是教训,阿拉的教训多了,什么教训都有,什么都不稀奇,小鼻子的认真,阿拉懂,

网友(点评):
是,您说得很对,要么不接下来做,要么就小心地做,不然真的要玩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材料肯定是覆膜的镜面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手戴干净白色手套、清扫加工机器台面及其周边、搬运过 ...

是覆膜的,而且是贴的激光膜;可能是我们没怎么涉及这类产品吧,
工人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以前都做的是机器外壳类。
liuzhou的意见很不错,我把这些要求给工人提出来,让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材料合格的前提下,首先你的车间要洁净,带有通风不回流洁净积尘,静电吸附除尘,其次就是工人带洁净手套 ...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我们车间还要做其它的产品,
哎,钣金件要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价格就有点不对了。
像这种产品报价应该不能与常规钣金件同样对待了吧

网友(点评):
这种产品的管理费用肯定是要高很多的,报价必然要与一般钣金零件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的抛光是用什么磨料啊?
同样的,,铝合金的镜面抛光又选用什么要的工艺?
求高手。

不锈钢的我没搞过,应该是抛光或镜面磨床来实现的吧?铝合金的镜面一般的是金刚石单点车削加工出的,不能抛光了;只要是镜面级的应该都不能用一般的包装了,否则会划伤表面的。

网友:
那么光结,不知有何作用。倒不如做好再抛光

补充内容 (2012-1-18 23:09):
化学抛光嘛

网友(点评):
有的地方抛不到的。

网友(点评):
化学抛光,嗯是可以,只是又和图纸要求不一致了,要求是BA板,一面是镜面,一面是2B面

网友D:
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日本订单,1.材料选择合格产品,后用可靠的外包装打包,钢板不会被划伤碰伤。2.不要货运物流配车运输,我是自己的货车自己运输回厂的,没车的可以是市场临时租赁货车,直接从钢板仓库运输到自己厂子。3.到厂后,激光落料、冲孔、折弯、拼装、焊接...,如此过程产生的划痕要打磨抛光,划痕修复。

网友E:
我觉得镜面要另外加保护,清洁加工设备,最好没油污.加工完如果有污物就要小心清洗.这个价格肯定比普通板金价格要高才有得赚.

网友F:
这覆膜的材料也容易划伤的

网友G: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环境和现场管理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针对特殊产品的管理意识的问题!按照ISO的标准作持续的改变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投资可不小!楼主要衡量客户的订单的量有多大,投入和产出的的效益比是否值得!如果订单稳定,这是提升企业水平的极好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覆膜的,而且是贴的激光膜;可能是我们没怎么涉及这类产品吧,
工人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以前都做的是 ...

   呵呵,在以前的钣金厂有接触到之类材料的加工,那时候真的是把那些材料当宝在那里看着。。。记得好像是CRH3上餐车灯具反光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我们车间还要做其它的产品,
哎,钣金件要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价格就有点不对了。
 ...

这种镜面不锈钢加工本身就不能等同于普通钣金,如果你按普通钣金对待,只有自己吃苦头了;
国内加工厂商这方面的意识太差,很多问题都出在储运环节;
我们的供应商,连一个做一个亮光电泳漆都做不好,总是有太多的划伤,退料退到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日本订单,1.材料选择合格产品,后用可靠的外包装打包,钢板不会被划伤碰伤。2.不要货运 ...

我们最主要是在内部加工时产生划痕,承诺师傅,能不能仔细说一下你们的补救措施,我们自己抛光出来的和原来的表面不是很一致,所以也通不过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覆膜的材料也容易划伤的

是的呀,有时候外面看好的,里面有划痕,现在我们整包采购原厂出的BA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以前的钣金厂有接触到之类材料的加工,那时候真的是把那些材料当宝在那里看着。。。记得好像是 ...

真是要当宝看着,做的时候当工艺品对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镜面不锈钢加工本身就不能等同于普通钣金,如果你按普通钣金对待,只有自己吃苦头了;
国内加工厂商 ...

我们也是这样的,自己没有喷涂,外协厂商做的又根本达不到我们客户的要求,一直退货,都换好多个喷涂厂了。
幸好这个项目不需要喷涂的,如果自己内部努力一下控制好了,那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镜面要另外加保护,清洁加工设备,最好没油污.加工完如果有污物就要小心清洗.这个价格肯定比普通板金价 ...

攻螺纹时要加点油的啊,肯定要清洗,象这个不锈钢的清洗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环境和现场管理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针对特殊产品的管理意识的问题!按照ISO的标准作持续 ...

就是,和我们老板说得一模一样,这是提升我们的机会,一定要做成功。。。。。。
现场管理,我再找他们现场管理的几个商量商量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日本订单,1.材料选择合格产品,后用可靠的外包装打包,钢板不会被划伤碰伤。2.不要货运 ...

如果有了划痕如何修复?我看到激光切膜的时候总是把膜吹起来,怎麽办?

游客

网友(2012-07-19):
买特殊膜吧,那样会贴的比较牢

楼主(2012-01-19):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了划痕如何修复?我看到激光切膜的时候总是把膜吹起来,怎麽办?

吹起来的话,那说明贴的膜不好,有专用的激光膜,粘得很牢的。

网友J:
做个类似与洁净室就好了,电子行业这方面要求比较多谢,机械行业涉及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吹起来的话,那说明贴的膜不好,有专用的激光膜,粘得很牢的。

那有了划痕怎麽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有了划痕怎麽办????????????

这种要求的。。。有划痕就报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类似与洁净室就好了,电子行业这方面要求比较多谢,机械行业涉及少

是啊,我都没听过洁净室。。。。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要求的。。。有划痕就报废呗。

貌似只能报废了。。。。

网友L:
表面不可以有划痕,镜面不能有擦过的痕迹,在国外一般的不锈钢厨具都这样要求的.国内有时候在这方面不注意,是会被退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表面不可以有划痕,镜面不能有擦过的痕迹,在国外一般的不锈钢厨具都这样要求的.国内有时候在这方面不注意,是 ...

很想去参观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这要求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楼主:
要求真的很高啊,今天又提出来所有零件要超声波清洗,如果不用超声波,那么要用指定的日本产的无尘布+酒精擦,
不锈钢件上的手印是没法去掉的,所以全程须戴手套加工,但一般纱手套还不行,会挂毛上去的,必须要戴指定的日本产的那种手套,
零件表面3米,视力1.0-1.5的人,在光线****的下面看不见表面不良,算合格,——但是近看有磕碰,有划伤(摸得出的那种)也是不行的。

楼主:
真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这种要求的

网友:
  怎么这个事情还没搞定呢?
   首先保证你的覆膜不锈钢板膜面没有损坏。第二点,就像之前说的冲床周边台面要干净,折弯时候注意压印,焊接时参数调好,抛光时注意抛光力道和范围。至于清洗问题,我想你们客户不会要求什么啦,毕竟他们允许你们用他们指定的酒精和布擦拭了。(指定酒精和布无非是想帮别人做点生意,小日本自己捞点油水。)用他们指定的东西可以,没问题。那你们就跟他们成本上的问题咯。看他们愿意COST DOWN还是COST UP。。。。。NNDX。

网友:
这个东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真的很高啊,今天又提出来所有零件要超声波清洗,如果不用超声波,那么要用指定的日本产的无尘布+酒精擦 ...

鬼子这种要求也算是BT,不过对公司是个好事情,要是做顺了,基本上大部分类似产品都能搞定了对公司生产管理都是一个提升,比较重要的是操作人员的培训,包括外观检验,生产中的中转,出货包装都要考虑有不良,这方面还是要静下心生产全过程看一遍,分析那部分会容易造成不良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有问题不可怕,关键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
国内的企业有些方面就是太粗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都没听过洁净室。。。。

洁净室其实也就是一个小的隔间,为了与周围环境隔开,因为周围环境粉尘,毛屑较多,
这个小隔间,有防静电台,隔间内有正压像外送气,

网友(点评):
对空气流动也有要求 不能有紊流什么的咩

网友:
干什么的,这么严格???????

网友(2012-07-19):
是否可以采用电镀的方法?或是加工的时候采用贴膜加工?

网友M:
大件的超声波洗麻烦了,零件要做那要求没难度。
超声波处理出来后普通纱手套指头上戴指套摘取包装,处理好用静电膜包装就可以。
我们做过劳力士表的配件要求比你高多了(抛好镀K金的),QC戴那种独眼龙放大镜验货(普通镜光没超声波的直接用好的滑石粉擦)
---还有前面有个朋友问不锈钢与铝合金的抛光问题,一个普通的杂件抛光师傅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大件的超声波洗麻烦了,零件要做那要求没难度。
超声波处理出来后普通纱手套指头上戴指套摘取包装,处理好 ...

不锈钢的划伤一般都用什么抛光啊?尤其是拉丝的跟镜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锈钢的划伤一般都用什么抛光啊?尤其是拉丝的跟镜面的,

最好有图片了,看产品的大小与形状,成品了还是散件,还有最终效果,处理方法都不一样啊。
就说不锈钢的划伤,划伤也有深浅长短。。。

网友N:
银行柜台的小传递窗知道吗?不仅仅是划伤啦,就是做好的一个小钣金件,怎样把表面做的好看,就像厨具那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N:
银行柜台的小传递窗知道吗?不仅仅是划伤啦,就是做好的一个小钣金件,怎样把表面做的好看,就像厨具那样的 ...

说的是那个凹下去小窗吧,那个一般都是拉丝板覆膜成型不会划伤吧。上面与柜台平行的方框要如果是镜光的给划伤了坐机抛一次就可以了,小不锈钢加工店应该没坐机...
如果那框是拉丝面的,先角磨机或者坐机把伤痕处理掉,然后再处理四角纹理,用夹子夹一块小板45度对角夹着拉,或者贴美纹纸拉,整体就出来了...
具体怎么处理还是根据自己工件要求与本身有的工具去做了,没有手持拉丝机或者坐式抛光机的话就靠角磨机是比较麻烦。
钣金件的表面处理相对其他产品还是简单了---个人意见不代表大家的方法都一样,希望有其他朋友说说自己的处理方法,互相学习进步

网友(2012-09-14):
长见识了

网友(2012-12-18):
引用 楼主:
是啊,我都没听过洁净室。。。。

就是净化车间,医药行业多.

网友(2013-03-22):
哥们你所做的镜面板是 真空行业使用的,设备内部的均热板 , 洁净标准比较高,如果你想做好,就必须了解 洁净车间的标准,
最好就是在洁净的车间进行折板,后处理就必须超声波和用酒精和无尘布擦拭了,运输和包装都必须注意!

网友:
参考无尘和切割晶圆车间

网友:
这个可能是医疗器械类的,比如人体内用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