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检测时的方向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7):
如题,检测表面粗糙度时,如Rz,例如,在一车削的棒料(圆柱体),或者磨削的平面,测量侧头的移动方向是否要和加工的纹路垂直?如果平行的话,万一恰好测量纹路的谷里,结果就不准了。

问题是是否有相关标准规定?

网友(2012-04-07):
哥们 你从粗糙度定义上就可以看出

网友:
哈哈,我是个新手,来看看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垂直于纹理的方向。不知对吗?

楼主:
是应该垂直方向,只是不知道哪个标准上有规定,或者术语定义上有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