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前处理,求助

楼主(2012-01-17):
各位:
    我们在做铝型材喷涂前处理时,碰到如下问题,前处理的方式是先用铝酸脱除油后清洗,然后铬化处理,但前处理出来的型材部分表面存在如下问题,见下图,材料表面出现缩孔,但不知问题出在哪,是清洗工艺造成的腐蚀,还是原材本身存在,材料为6063---T3,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图片不清晰,初步看,有冶炼缺陷,有铝锭缺陷带来的表面缺陷,

看这个,要看实物,还要看一定倍数下的金相图,看图片不解决问题,

你先看了低倍是什么?高倍是什么组织?看完上来再说,有具体组织图,再替你分析,现在看都不是腐蚀缺陷

楼主:
我们表面已经打磨过,不良情况是类似黑色的坑,原材是挤压型材。

网友(点评):
分析过金相吗?黑色的坑是什么成分?非金属夹杂在挤压过程中会重新分布,但不会被消灭,铝锭自身的裂纹有些可以消弭,但会有痕迹,特别是晶界的缺陷,你必须明确告诉我显微组织是什么?否则现在你我就是在瞎说,哈

网友:
肯定要打磨的咯,需要什么砂纸  我可以提供哦

网友(2012-02-27):
看了你这个图片。说明你这个铝材不是纯铝,里面有杂质。而你在酸洗时,铝材里面的杂质被反应掉了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建议你可以用些中性清洗液。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18651826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