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4WRZ 10比例阀阀芯如何对中

楼主(2012-01-17):
力士乐4WRZ 1085-70/6EG24NETK4M比例阀是弹簧对中控制阀芯,但是只有单侧弹簧,另一侧如何控制对中呢?

网友A:
应该是定位面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定位面对中。。。。。。。。。。

主阀芯向无弹簧侧位移后,如何复位;如果回油背压高,主阀芯会不会造成向无弹簧一侧位移呢.

网友:
那个小螺钉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定位用的,仔细观察下。

网友:
对中弹簧,是双向的,从装配图中可以看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阀芯向无弹簧侧位移后,如何复位;如果回油背压高,主阀芯会不会造成向无弹簧一侧位移呢.

定位弹簧是双向的,左移时左侧弹簧套定位,右移时右侧弹簧套定位。中位时如图所示,左右套定位,不知说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弹簧是双向的,左移时左侧弹簧套定位,右移时右侧弹簧套定位。中位时如图所示,左右套定位,不知说清 ...

打开看了 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帮助 在这里提前个大家拜个早年:新春快乐 人生事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