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线的同轴问题

楼主(2012-01-18):
有没有社友遇到过关于光线的同轴问题,望能得到您的宝贵建议!
问题如图所示,
两个对射的激光器,如何能让其射出的光线重叠?
我的思考路线大致分为两个要点:
1.两束光线射在同一个点上;
2.两束光线平行。

但如何判断,请指点

网友A:
可用易观察的透明薄板放到两束光之间,同时延光束方向移动透明薄板,看两个光点的距离变化,光点始终重合说明两光束同轴。若始终两光点距离不变说明平行。(移动透明薄板时,要特别保证平行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易观察的透明薄板放到两束光之间,同时延光束方向移动透明薄板,看两个光点的距离变化,光点始终重合说 ...

高,这个方法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易观察的透明薄板放到两束光之间,同时延光束方向移动透明薄板,看两个光点的距离变化,光点始终重合说 ...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易观察的透明薄板放到两束光之间,同时延光束方向移动透明薄板,看两个光点的距离变化,光点始终重合说 ...

您的思路很好...
实际操作中,光点的偏移很难用肉眼观察清楚,如之奈何?

网友:
不知激光束的光点直径有多大,也不知重合精度要求有多高。
可在透明薄板上做出显微刻线网格,观察时用放大镜。

网友:
两激光器的距离多大?
如果足够,俺提个设想;
有这么一个黑匣子,有2个入射孔,分别对应2束激光,为对称结构;
当激光以一定角度入射时,黑匣子内部的传感器才可以接受到激光,可以用多次反射(比如反射镜组或特定的光纤)来增加精度;
设计成如果黑匣子能同收到2束激光,则这2束激光同轴;

呵呵,不要问我黑匣子怎么设计,这由光学高手解决。

网友:
刚才有了个新思路,晚上上图说明

网友(2012-08-02):
我只想到粗略对中的方式,喷一些烟雾,不对中的话应该会有两条线

网友:
还没有试过,可能要用仪器测吧

网友:
要是检测的话没想到什么好方法,要是保证同轴度的话可以用一个零件加工两个孔来似保证光纤的同度。

网友:
呵呵,开一个激光,打在另一个的出口,然后反过来做一遍,拿分走人。

网友(点评):
想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