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16L不锈钢断续切削刀具

楼主(2012-01-18):
加工316L不锈钢材质的叶轮,外圆250左右,断续切削,效率极低,刀具损耗非常大,普通W1,YG8的刀子基本一刀就需要磨刀,YS25的刀子可以经得起两刀,求推荐加工此类工件的合适刀具

网友:
不是吧,316那么难加工吗,YS才两刀就不行,这两天怎么有看到有人要钻头都能钻

网友(点评):
316L,关键是断续切削,一般的话YW的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会不会和你的参数不合理,刀具没磨好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建议使用日本住友刀具,不锈钢材料SUS316L专用材质 (AC520U断续切削) 或 (AC630M一般切削)   Q:1051859349

网友(2012-03-06):
w1不行换w2试试 726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