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生产时,六角螺栓和六角螺母上的圆倒角,用什么机床?

楼主(2012-01-18):
大批量生产时,六角螺栓和六角螺母上的圆倒角,是用什么机床加工的,有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家吗?

网友:
应该是加工时锻(墩)出来的。

网友:
微标至24的螺栓有专门的冷镦机,螺母有螺母冷镦机,再大的就要热锻的,可以把倒角直接弄出来

网友:
3楼说的对。现在基本是冷镦机镦出来的。

螺母冷镦机除了能镦螺母,还能镦轴承圈。速度非常快。比较小的圈,内径10以下的,一分钟可以镦150-200左右。外圆、内径、端面,尺寸基本很标准。

网友:
闷头学习,向前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