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涤机械的维护与保养

楼主(2012-01-18):
工业洗衣机(水洗机):
  每天:

  1、检查水和蒸汽是否泄漏;

  2、清洗皂液箱;

  3、确保排水畅通;

  4、工作结束后关闭所有外部接口装置。
本文由gyxysb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

  定期:

  1、检查主电机有否异常声音和振动,有否异常发热;各连接件是否有松动;变频器的冷却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2、定期检查传动三角带松紧;检查主轴承座下部放水口是否通顺,以保证轴承无积水,延长轴承寿命。 烘干机:

  每天: 首次开机烘干时,必须先打开疏水旁通阀门,放尽加热器和蒸汽管道内的冷凝水,然后关闭疏水旁通阀门。每天工作完毕后,排尽余水,打开前门,关闭总进汽阀和总进气阀。
脱水机(甩干机):
一、总则 1.带式压滤机(包括各附件)必须由专人负责使用,维护和保养。

  2。每班开动压滤机前,操作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各润滑点润滑情况及各部分紧固情况,确保全机良好的润滑和清洁、整齐。

  3.所有有调速装置的部分,开机时速度必须在零位或低速位,关机时必须调至零位或低速位;机械式调速装置禁止在停机时调整。

  4.认真保护电机和电器设备,不允许有污泥及水进入电动机和控制箱。

  5.滤带上、机器内严禁放置任何工具,以免引起事故。

  二、每班

  1.压滤机开动时,操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注意压滤机的工作状态,有无异常杂音和气味:有无杂物进入污泥泵或压滤机;滤布清洁度是否正常,冲洗水供给是否正常。

  2.每班检查空气压缩机气水分离器中的水位及油雾器中的油位,必要时应在无压状态下放水和添加润滑油。

  3.每班工作结束后,操作人员必须:

  (1)将压缩机(包括各附件)内外冲(擦)洗干净,保证压滤机滤布干净,内外干净,场地干净,确保无积泥、积垢。

  (2)用木制刮刀清理刮泥板,并擦洗干净。

  (3)将絮凝剂加药工具擦洗干净。
本文由gyxysb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

  三、每周:

  1.污泥计量泵、絮凝剂计量泵、滤液泵部分:

  (1)检查污泥计量泵,絮凝剂计量泵和驱动部分,解决漏水(泥)及驱动装置的不正常情况。

  (2)检查滤液泵出水情况及漏水情况。

  (3)清洗絮凝剂混合和稀释设备;清洗絮凝剂扩散器(如使用的话)。

  2.空压机部分:

  (1)检查空压机油位,不足时加足。

  (2)从储气罐中排放冷凝水。

  (3)清洗空气过滤器。

  (4)手动检查空压机安全阀功能。

  3.压滤机:

  (1)所有滚动轴承加注钙基或锂基润滑脂。

  (2)传动齿轮加钙基润滑脂。

  (3)清理导向滚筒滑道,加注润滑脂。

  (4)皮带导向和张紧气缸的支架及U型环销加润滑油。

  (5)检查排水区和压力区的滤液箱及底水箱,冲洗沉积的污泥。

  (6)检查各转动轴上的橡胶水封,必要时复位。

  (7)检查滤带情况。

  四、每月:

  1.所有驱动电机检查一次,主要是温升和声音。

  2.对控制操作箱进行一次全系统功能检查。

  五、每季:

  1.检查空压机生产能力。

  2.皮带输送机滚筒轴承加注润滑油。

  六、每年:

  1.更换空压机机油。

  2.更换电机齿轮箱机油。

  3.检查滤液泵转动轴承,重新加注润滑脂。

  4、检查压滤机所有轴承,更换润滑脂。
烘干机:
1. 日维护保养

  ① 每天用柔软棉布对设备进行擦拭,以保持外观整洁。

  ② 每天开机前检查气源三联件,当油位不足时加润滑油,并将存水排出。

  ③ 每天清理集尘箱内的绒絮,保证良好的通风,使设备发挥最佳的烘干效果。

  2. 月维护保养

  ① 打开后箱盖,用柔软棉布清洁设备的内部。

  ② 对轴承等运动件加注润滑油,以减少摩擦。

  ③ 检查皮带张紧力,调整皮带轮。

  ④ 对震动后容易造成松动和脱落的部位,包括电气线路、门的摇臂、管道连接处等进行坚固。

  3. 年度维修保养

  ① 检查机座的固定螺栓是否松动并坚固。

  ② 检查支承弹簧连接松紧情况并时行调整。

  ③ 检查设备的接地情况并保证可靠。

  ④ 检查电脑板的控制、风轮、热交换器的灵活程度。

  ⑤ 对设备上温度表等仪表送当地技术监督局计量。

  4、烘干机轴承维护

  轴承破碎机的轴承担负机器的全部负荷,所以良好的润滑对轴承寿命有很大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到机器

  的使用寿命和运转率,因而要求注入的润滑油必须清洁,密封必须良好,本机器的主要注油处

  (1)转动轴承(2)轧辊轴承(3)所有齿轮(4)活动轴承、滑动平面.

  1、新安装的轮箍容易发生松动必须经常进行检查.

  2、注意机器各部位的工作是否正常.

  3、注意检查易磨损件的磨损程度,随时注意更换被磨损的零件.

  4、放活动装置的底架平面,应出去灰尘等物以免机器遇到不能破碎的物料时活动轴承不能在底架

  上移动,以致发生严重事故.

  5、轴承油温升高,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因加以消除.

  6、转动齿轮在运转时若有冲击声应立即停车检查,并消除。
本文由gyxysb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

干洗机:

  每洗涤2次:清理捕集器过滤网;每洗涤100次:清理尼龙过滤器;每洗涤200次:清理液水分离器;每洗涤300次:清理捕集器的液位管与蒸馏箱安全阀;每洗涤500次:清理三号件;每洗涤3000次:清理液箱。

折叠机:

  每次开机前要检查:

  1、机器内有滞留布草或堵塞布草,先要清除。因为薄的棉带或棉纱都会造成光电开关发黑或改变辊子的有效直径。

  2、如果机器停机时间较长,开机前,应先按正常程序运行5分钟,这样可以确认机器运行是否正常(没有噪音声)。

  每年:检查离合器、制动器的磨损情况,如果需要时作相应的调整或更换。

  每五年:更换PLC电池。有疑问,请向制造厂询问。

  槽式熨平机:

  1、定期检查辊筒外包裹的毛毡和弹簧的使用磨损情况,发现磨损严重,应及时更换,以免继续运转损坏织物和熨烫槽工作面。

  2、若设备较长时间不用,应先排除管道内积水,并对熨平槽加蜡和防护油脂后用塑料布包裹设备。
全自动洗脱机:
1、每月一次或每洗30次左右给机器后的油杯内压注润滑稽(3号锂基润滑油)。
2、因为机器脱水时的振动频率较高,所以应该经常检查轴承座、门铰链、电机座和接插件等有否松动,以保证安全。
3、经常检查轴承座底部放水口是否畅通,以保证轴承座无积水,延长轴承使用寿命。
4、定时检查三角皮带是否有松动现象,定期涨紧三角皮带。
5、气源处理器应定时放水,油雾器要及时补充10号机械油。
6、电器箱内定期检查接线、继电器有否松动,有无积尘。
辊式熨平机:

  1、供汽时,当蒸汽达到规定压力时,打开回路管上旁通阀,把冷凝水排入下水管道直至蒸汽流出,然后关闭此阀。

  2、在熨平机工作过程中,应经常注意观察旋转接头是否有泄漏蒸汽现象,有则要更换石墨环与密封环。请用户注意,通常在刚更换石墨环时,蒸汽会有少量的泄漏,但在熨平机工作一段时间后,石墨环经研磨,蒸汽泄漏现象会自动消失。如蒸汽泄漏现象还不消失,则应更换旋转接头
本文由gyxysb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