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数控车 和6150普车,应该配多大的铣床?

楼主(2012-01-18):
     大虾前辈们:
             我小虾仔0.0  想进台铣床,但不知道什么样的合适我用。

我家设备主要是6140数控车  和6150普车,应该配多大的铣床,还有就是炮塔铣与万能铣那个比较好点,什么型号的比较常用,二手的价格也给个意见吧!

网友:
你得看你加工什么工序了??炮塔铣床工作台小点。价格本人现在也不太了解。请一下的大虾发意见吧。

网友:
x52k/x53k/xa5032/xw5032/bi400k以上是普通立铣,个人认为XA5032通用性较强工作范围比较满足40、50车床。

网友:
呵呵   好像买铣床不是为了和车床相匹配吧,而是要和你要加工的工件符合,稍大些当然就更好了,主要是刚性  精度,价位大同小异 ,没办法说

网友:
五六万元买台二手六二万最实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齿轮及铸铁加工,考录炮塔,加工小件急件特好,万能铣力气大飞边及大余量加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齿轮及铸铁加工,考录炮塔,加工小件急件特好,万能铣力气大飞边及大余量加工好,

炮塔铣与万能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没接触过铣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炮塔铣与万能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没接触过铣床......

炮塔铣与万能铣的最大区别是;炮塔是轴向进给而万能铣只是加装一个立铣头而已。刚性万能好一点。炮塔是精加工

网友C:
现在炮塔铣床多点,炮塔铣没力气,但是精度相对高点,价格便宜。炮塔铣好点的4号铣32000样子差点的25000 都是含税的。万能铣价格大概79000,上海第三床子,蚌埠一机的87000样子。  二手的。炮塔铣估计在15000样子。万能铣一般北一的较多,但是不建议你去二手市场买。假的甚多。  -------上海这边的大概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塔铣与万能铣的最大区别是;炮塔是轴向进给而万能铣只是加装一个立铣头而已。刚性万能好一点。炮塔是精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炮塔铣床多点,炮塔铣没力气,但是精度相对高点,价格便宜。炮塔铣好点的4号铣32000样子差点的25000 都 ...

深表感谢..........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