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PLC的现在有哪些设备? 工业机器人是用PLC编程的吗?

楼主(2012-01-18):
如题,使用PLC的现在有哪些设备?  工业机器人是用PLC编程的吗?        谢谢先了

网友:
你要用的话,设备基本都可以用PLC去控制它。只是要看场合,比如有的机就一个上下,或左右,或前后等的就没必要了。工业机器人你也可以当是PLC编程的了,只是指令不同而已,因为PLC意思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楼主:
谢谢楼主的回答。另本人是刚开始入门的菜鸟,再请问几个问题:
1. PLC是只能控制一个电机还是同时可控数个电机?
2. 一般工业机器人是用PLC来编程控制,还是用别的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的回答。另本人是刚开始入门的菜鸟,再请问几个问题:
1. PLC是只能控制一个电机还是同时可控数个 ...

1、普通电机可控制多个,PLC点数多,控制的就多。步进或伺服电机则需支持高频脉冲输出的PLC才能控制,国内有的PLC可控制多轴的。
2、机械人一般是单片机控制的。

以上是个人愚见。

楼主:
非常感谢留在未来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PLC只是逻辑控制,工业机器人是由工业电脑配上相应的IO卡,伺服器与电机来完成

网友:
工业机器人有很多种控制方式,用PLC的很多,很复杂的动作也可以用工控机加板卡。工业上直接用通用单片机做运动控制不多,主要原因是抗干扰性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所谓PLC也是用专用单片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