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件的测量,真没办法

楼主(2012-01-18):
我公司经常接到尼龙件的订单。内孔有的是H7 H8的,尼龙这东西会因温度变化而尺寸测量有差异。所以产品发到客户那里后,经常会有质量函电发来。真没办法。客户有的是欧洲,有的是日本的。大家看看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尼龙要经水煮的,刚打的尼龙和放一段时间的尼龙是不一样的,因为吸了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尼龙注塑后要经水煮一工艺,然后稳定

补充内容 (2012-1-20 22:33):
冬天和夏天当然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每种塑料性能都不一样,像ABS就可以电镀,别的塑料都不可以。另外如果想尼龙稳定点的话,可以加玻纤增强,百分之10和百分之40之间,多了外表就不滑了。

补充内容 (2012-1-20 22:36):
一般的机械部件都会选用尼龙,一是强度好,二是有自润性。尼龙的种类也很多,如尼龙66等,而且每年都会有很多新型号研发出来,我也是门外汉,就是专业的人也不可能全懂。

网友(点评):
这朋友的回复是说到了点子上!不错!

网友(点评):
书本上就说很多塑料在注塑前要干燥!!没有注塑后要水煮这一说呀??能说说原理么?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时间是夏天,我水煮后,天气干燥,工件里的水会不会有蒸发掉呢。

网友(点评):
尼龙在加工之前需要水煮的,但是注塑件注塑之后水煮就不知道了

网友:
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
2楼的似乎很专业 希望能将具体点 拜托了

网友:
见识了,常用尼龙,精度都不高!

网友:
尼龙内孔要做到H7, H8的精度,即使是煮水后,都有难度。最好是让客户明白难度。另外一个办法是,如果成本允许,煮水后,对孔径加工一次。

网友:
如果不好做以后可以少接国外的活。。老外太纠结!

网友:
不知道可以嵌镶件不?如果可以,可以将孔做大,再镶入铜套之类的!

网友:
老师傅传授的经验是原料用60度左右的热水浸泡1-2小时后再加工。另外内径通过机加成形的产品最好外径是注塑成形的,这样机加尺寸就会比较稳定。

网友:
水煮,实际就是尼龙吸湿,否则尺寸和性能都不行,看价格了,如果利润可以,在模具上做改进,加金属套(几十丝厚度)

网友:
塑料这个尺寸会随温度变化的工件,相信公差范围也会相对的加大的。否则也就选择了其他的材料了。

网友:
让客户定一个使用环境的温度,车间恒温

网友(点评):
这个难度高的

网友(2013-07-13):
我们这就上了小鬼子的当了。

网友:
温度、湿度都有影响,用机油处理一下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点评):
用机油怎么处理,浸泡吗

网友(2013-08-12):
这东西做出来当天送货 当天检验才行 ,放两天就尺寸不准的

网友(点评):
早上和中午检测的尺寸就会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要经水煮的,刚打的尼龙和放一段时间的尼龙是不一样的,因为吸了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尼龙注塑后要经水煮 ...

水煮主要是稳定工件尺寸,一般是在注塑件刚成型的时候,水煮的温度为比常温度高30度左右以上,比材料热变形温度低20-30度左右,水煮时间2-3 小时左右,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因为以前专业是学模具设计,现在还有点印象。

网友:
精密测量的温度是21度,国际标准,可以让老外没话说

网友:
小见识一下。

网友:
我是害怕了,变形严重

网友:
尼龙不是有一个在特定环境中加工的公式吗!根据环境温度加工就行了

网友:
放在恒温车间,用非接触测量仪检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日经技术在线
【东京R&D:CFRP加工切削面表面粗糙度仅Ra0.4μm,既无分层也无残留】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FRP)是在碳纤维上层叠多层浸渍了环氧树脂的片材(预浸材),然后加热加压制成的。因此在切削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预浸材之间和纤维之间出现分层和劈裂……(详见全文)http://url.cn/EwRNAY

网友:
我做的时候都没要求的,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要经水煮的,刚打的尼龙和放一段时间的尼龙是不一样的,因为吸了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尼龙注塑后要经水煮 ...

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2013-11-09):
学习了,我们公司0.2的供应商都做不好,

网友:
我们会放宽尺寸。一般加工一半停下让工件冷却回复,然后再加工。。。很麻烦的东西。

网友:
第一次听说。。。呵呵。受教了!

网友:
是难的!我以前铣过,第二天就会变形。

网友:
尼龙件精度高不好做,因为容易变形

网友B:
水煮是指加工后还是加工前啊?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煮是指加工后还是加工前啊?请问?

加工前。

网友(2014-03-14):
还是不要用尼龙做精度的东西。POM更好。

网友(2015-01-16):
我们做的尼龙件一是变行大,二是精孔尺寸偏小。(H7,H8)

网友(点评):
我们做的尼龙,一般内孔精度都是7级和8级的。温差大了就没办法保证。

网友:
签订合同时最好注明检测环境(温度、湿度)

网友(点评):
这东西对加工环境也有要求。但一般制造工厂没有这样的条件。

网友(2015-08-28):
加工的时候注意冷却,尽量保持刀尖温度不升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变形。

网友:
这个确实学到了

网友:
水煮尼龙,学习下

网友:
深受教了,一直是我纠结的难题

楼主:
如果尼龙需要水煮下,然后再加工,尼龙里面的水分,会不会随时间蒸发?

网友(2015-09-28):
尼龙材料就这样,检测很难把握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公司的产品的外壳也有用尼龙做的,尼龙吸湿后对尺寸精度有多大影响呢?

网友C:
用60度左右的热水浸泡1-2小时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0度左右的热水浸泡1-2小时后再加工

那么,加工过后。放置多少时间后,对测量会有影响。还是说,只要煮过了,1个月以内(或者更长时间)测量都没有影响。

网友(2016-03-11):
水煮尼龙

网友: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尼龙本身就有弹性,以上回复的办法试过可行吗?
个人判断效果不大。
请回复结果,谢谢。

网友:
我们也经常用到尼龙齿轮,但公差标的是过盈的,

网友:
用热水煮,温度和湿度都有影响的

网友:
尼龙不太懂,不太懂

网友(2019-12-26):
学习了,第一次了解

网友:
水煮,是尼龙的一种后处理方法,精加工前做处理,尺寸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
常用尼龙,精度都不高!

网友:
煮完也咬不动,哈哈😄

网友:
尼龙的用途和范围,有没有高手在,指导指导

网友:
如果尼龙水煮尼龙后加工,在干燥的环境中放置一段时间,空的大小会不会变化。

网友(2020-01-25):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