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工件角直度有多少种测量方法?

楼主(2012-01-19):
比如我要加工个四方挡块,大家是用哪些简单的方法来测量它六个面的直角度落差呢?尽量不用三坐标。哪些测量更精准呢?
这个就是个典型的垂直度加工测量,我们要做到简单精准的测量。大家探讨后对进来学习的小虾米有帮助哦!!请大家探讨献计!谢谢!

用每个人的技巧大家互相学习,这就是机械社区的好处。
本人把从国外学的简单方法教给大家吧!如何检查六个面的角知道差值!一般大家都有大理石平台吧代号:A。有千分示表吧!精度0.001MM的最好代号:B  。直径为15的圆轴吧!这个圆轴保证圆度,直度,长100MM代号:C。再一块厚度15MM长100MM 宽50MM的铁块代号:D。
把D放在大理石平台上用502胶水固定,胶水不要弄到铁块侧面了。再把C圆轴靠上铁块较长的面,底面和大理石平台贴平,后502胶水固定。最后示表底座吸在D铁块上。
最后说说怎么测量角直度呢!把上面我说说的做好后,把要测角直度的工件靠上圆轴,底部贴死大理石平台,把示表打到工件侧面,也就是靠圆轴C的那面,取读数。然后把工件翻面再次测量。就能得出你工件四个面的角直度落差了。我过段时间再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放在检验平板上,用个标准直角靠山和它比对,看光隙。需要一定的经验。

网友(点评):
如果看间隙能知道相差多少吗?你能用什么方法判断测量出来偏差呢?

网友:
用类似通止规的测量。具体为,估计角度偏差不会大于2度,从89度到91度,没20分做一个测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