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螺纹线 及标注背景隐藏问题,求解!

楼主(2012-01-19):
各位大侠:
         我最近一直在用CATIA,不过 现在有两个小问题:

         1、下图中,螺纹线应为细实线,而现在软件显示的是虚线,不知道如何修改相应的标准。

         2、图中的文字标注“此线应为细实线 如何设置?”在右键设置中将Blank Background
            选项改为"Area Fill and Geometry"(最后一张),从显示来看标注的背景变为空白,但打印时背景却
            依然有线。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看下你在建2D图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标准。用ISO标准的图纸应该就没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不太明白,LZ用的是V5R多少的呀

楼主:
多谢嘟嘟。o_0的回复!

第一个问题:
                  因为CATIA没有与国标对应的2D标准,我是在ISO标准的基础上改的,包括字体,角度标注等都已经改成国标格式了。
                  但现在螺纹线不知为何变成了虚线,不知道怎样做到不改变其他设置,仅改螺纹线线型。我指的是在管理员模式下
           对标准进行更改,而不只是在某个2D图纸中更改。
                  另外我也不想再重头从ISO改起,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第二个问题:
                  国标中提到尺寸标注不可被任何图线所通过,否则应将该图线断开。
                 如图中"此线应为细实线 如何设置?"几个字穿过零件的轮廓线,我按图示更改了设置,虽然电脑显示标注后面的轮廓线
           被断开了,但打印出的图纸却并未断开。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他软件(例如Solidedge)可以将标注的背景改为空白,打印的效果与显示相同。

我现在用的版本是V5R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