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剥皮刀片,要求钨钢。

楼主(2012-01-19):
客户要做一个刀片,要求用钨钢,不过我对钨钢不了解,这个说的也很笼统,我想问一下,HRC63-64左右的硬度用什么钨钢啊?

网友A:
就合金钢,德国的V2材料应该能到这个硬度。你这种刀片我们做过很多,是剥光纤的。其实高速钢也够用了,钨钢太脆了。较好点的美国CD650,日本日立的什么型号我忘了。国产的钨钢劝你不要用。质量太差了。你说的硬度国产的差不多吧?好点的硬度都达到8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合金钢,德国的V2材料应该能到这个硬度。你这种刀片我们做过很多,是剥光纤的。其实高速钢也够用了,钨钢 ...

是的,我刚咨询了一个东莞一家客户,他给提供的型号是日本硬质合金EF05,我们以前一直用的国外的模具钢,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具体用的什么料,公司保密。你了解这个日本硬质合金EF05?

网友(点评):
具体我不太清楚,这种合金的粒子很细,硬度高。合金零件基本都是粉末烧结的。工艺都是保密的。所以钨钢合金国内呢原料是蛮好,但是烧结工艺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刚咨询了一个东莞一家客户,他给提供的型号是日本硬质合金EF05,我们以前一直用的国外的模具钢, ...

哦,这样啊。谢谢啊,我估计我们生产上会外协,因为我们没有钨钢料,我给钢材厂家沟通,人家要960元/kg。我今天做的剥皮刀要剥的线皮较硬,用V型刀老是伤线,所以这次我把它设计成带圆弧的了,不知道怎么样?有待年后结果。

网友(2013-11-10):
就是剥线刀嘛,硬质合金的,硬度超过高速钢,我们做过很多,有需要联系QQ1090591910

网友:
你要加工什么材料呢,加工钢类的,国内金鹭GU25不错,加工铝,塑料,株洲的YF06. 国外的话,德国的 K44 K55 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