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轴承叫什么?

楼主(2012-01-19):
一段开口用于插入轴,另一端是不开口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用于密封场合的轴承,

网友:
http://www.skf.com/portal/skf/home/products?maincatalogue=1&lang=zh&newlink=1_5_0
你看看这个链接 很像是万向节轴承锁定

网友(点评):
像万向节上的

网友:
http://www.skf.com/portal/skf/home/products?maincatalogue=1&lang=zh&newlink=1_5_17
越看越像,这个链接说得更详细

网友:
万向节轴承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轴承,图片中也没看出不开口的一端

楼主:
在上面朋友给的网页上看,应该是带封闭端的滚针轴承。。。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了。。。

网友:
好像是润滑槽没开在中间,加工的槽?
纯属假想!

查了一下 IKO 样本,没有查出来。

网友:
滚针轴承     和万向节上的一端差不多

网友:
像是不带内圈的滚针轴承。

网友:
这是用于十字万向接轴的特种轴承,采用多排滚柱结构,成对使用套在十字头上,多见于冶金重型设备传动轴。封闭端有注油脂孔定期补脂,底部有黄铜垫承受推力。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汽车转动轴万向节十字轴轴承套,后轮驱动安装的居多,多数用在越野、皮卡、轻卡、载重车、装载机上。

网友(2021-04-20):
是什XXXX滚针轴承

网友:
滚针~  怎么用的要看看!有点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