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对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与预紧,请教高手

楼主(2012-01-19):
   配对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问题, 现在本人已经遇到过N多次了,一直很苦恼。

    举个例子来讲:SKF 7309BECBM ,以背对背形式来安装,那么轴承安到轴上以后,作轴向定位的锁紧螺母到底要锁多紧?这个一直困扰我很长时间。我曾经向某轴承厂的技术部门咨询过,得到的答复是:根据不同的设备工况,靠经验来预紧。我嘞个去,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也曾经有工程师告诉我:用构型扳手拧,直到用手拧不动了,再拧紧20°左右,最多不超过90°。现在求证实。

    现在想向有经验的高手求教一下。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的这个安装预紧问题,彭老师介绍过,
请看 害怕伏枥 的帖子

网友(点评):
帖子在哪里?

网友:
各有说法,说一个感性的经验。调欲紧后,手转动轴转动应是灵活略带弹性(需自己掌握)。理论的预紧力和尺寸大小实际中操作有一定的困难,但却是基础。

网友:
角接触轴承的装配有两种,一种是定压装配,是靠弹簧压力来决定;另一种是定距装配,是靠中间的间隔套来决定。根据轴的装配要求来决定采取哪一种装配形式。

网友:
我也期待这方面的解答。

网友:
只能说当你经验相当丰富了,就能靠经验了……{: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那位大侠总结一下

网友:
可以参照以下彭老师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网友:
sodj'E[ORWGJKA\[OSGKJa]wh[ogA]OHKIG

网友A:
您好!您的SKF 7309BECBM。 B:40度,E: exploror系列, CB,轴承轴向间隙(标准)Normal axial clearance (standard)
见skf网站: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viewers/tableViewer.jsp?tableName=1_3_t1.tab&maincatalogue=1&lang=en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viewers/tableViewer.jsp?tableName=1_3_t3&maincatalogue=1&lang=en

选择您需要的预紧力。您的轴承CB 间隙是22~30微米,仅当两个相同型号面对面或者背对背紧贴安装时。
当您的锁紧螺母刚好贴着轴承内圈时,再往前进方向走4微米,则预紧力为160N,如果走16微米,则预紧力达到skf可承受的最大预紧力1280N。
预计力实际需要多少,计算十分复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下载NSK的高精度轴承安装手册,我自己也有。大概就是预计力越大,轴的刚性越高,但轴承寿命和最大转速减少。
再者,假如是高精度角接触球轴承直接用螺母压紧轴承内圈是不行的,禁止。您的轴承不是高精度轴承,预计力自己随便估量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可以买一个“扭力扳手”,可以比较精确地知道已施加的预紧力。另外,您旋转螺母多少度,它会前进多少微米是可以算出来的,也可以大概知道预紧力有没有超过轴承的允许范围。谢谢!

再次,如果您购买的skf轴承是在国内购买,甚至没在授权经销商购买,那您就很难知道这个轴承的实际间隙了,原因大家都懂。
若想购买原装进口SKF,NSK轴承,不要犹豫,联系我。

游客

网友(2012-05-17):
专业。
呵呵 谢谢!QQ:649997847 可以详谈

楼主(2012-01-29):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SKF 7309BECBM。 B:40度,E: exploror系列, CB,轴承轴向间隙(标准)Normal axial clearance ...
“当您的锁紧螺母刚好贴着轴承内圈时,再往前进方向走4微米,则预紧力为160N,如果走16微米,则预紧力达到skf可承受的最大预紧力1280N。”
就您所说,小弟存在以下疑问:
该轴承背对背安装之后在未施加预紧的时候有20-30微米的轴向游隙,即便是走16微米,也不一定会把轴向游隙全部吃掉。所以我认为您所说的“再往前进方向走4微米,则预紧力为160N,如果走16微米,则预紧力达到skf可承受的最大预紧力1280N”存在一定问题。求解释……

网友(点评):
您好!在skf的产品规格页中,这个型号的轴承最大能承受1280牛顿的预紧力,超过了,会对寿命有大影响。至于为何有20微米的间隙,减至4微米间隙的时候就达到它能接受的最大预紧力,是因为间隙为零之后,再施加压力,对

网友(点评):
对于预紧力,变化已经很少了,因为要把外圈挤变形了,才能继续加大预紧力。再者,skf设计的时候已经确定好这个轴承能承受多大预紧力,被确定为1280N以下有利于寿命,必定有其道理。

网友(点评):
额……求证实

网友:
安装的整个过程如下:
1.预装,测量出轴承内外圈隔环厚度的差值(在转动轴承时凭经验感觉消除轴承轴向间隙的程度)。
2.磨出轴承内外圈隔环厚度的差值。
3.实际安装,把压轴承内圈的带槽圆螺母拧紧并用止动垫圈卡死定位(轴上应有装止动垫圈的槽)。

网友(2012-05-15):
样本上有的,要好好研究一下。靠经验就是跟差不多一样的效果,典型的我们的思维方式,不靠谱

网友:
长见识了,先书藏了,再看

网友(2013-01-14):
只是能不能用螺母直接锁紧,那精度又怎么保证

网友:
你还是要将装配图贴上才可以让大家来.....!

网友(2013-05-18):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C(2013-09-24):
引用 楼主:
就您所说,小弟存在以下疑问:
该轴承背对背安装之后在未施加预紧的时候有20-30微米的轴向游隙,即便是走 ...

怎样消除游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消除游隙

求NSK轴承安装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SKF 7309BECBM。 B:40度,E: exploror系列, CB,轴承轴向间隙(标准)Normal axial clearance ...

okmeiyou老师您好:

           上次您的点评我看不全,轴承的间隙为零后,再施加压力会怎样?......?

          轴承的'V“ 字,尖记号的方向是指向轴向负荷作用于内圈的方向吗?

     谢谢!

网友(2013-12-19):
预紧这活除了会算,最主要还是安装经验。计算和测量方法见 NSK精密滚动轴承样本P200~209,经验么,在成长中积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SKF 7309BECBM。 B:40度,E: exploror系列, CB,轴承轴向间隙(标准)Normal axial clearance ...

分析的很到位,我也想说大概的预紧力应该是1400左右。

网友(2014-04-21):
今天就在做这个

网友(2014-08-19):
希望高人解答,做这个费死劲了

网友:
想规范化就要定值定量,批量生产汽车,机床装配都用定扭矩板手才可靠,你一定见过装配工用气动扳手安装汽车轮子等,你现在只能蒙着干了,用的板子力臂长短,力量大小,文字上无法传递使多大劲的感觉了。

网友(2018-05-24):
年前从米思米上买了2对万能配的P4级7202,结果装上根本就感觉出效果,最近一直在找角接触轴承的配对安装方法,看得我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9-01-07):
主要还是靠安装经验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SKF 7309BECBM。 B:40度,E: exploror系列, CB,轴承轴向间隙(标准)Normal axial clearance ...

我需要NSK轴承,先期要300套,有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