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不绣钢有毛刺怎么办

楼主(2012-01-19):
我们这得激光切不锈钢时有毛刺,不知道有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是金属熔化的挂渣吗,一般就是吹气压力太低和切割速度太快引起的,主要是氧气切割的时候,空气和氮气切割应该没这种情况。

网友:
切割多厚的不锈钢?什么机床,毛刺是什么样的?这样才好具体分析。具体切割参数是多少?速度,焦点,功率,气压等等。

网友:
这是都 有的,只不还多少的问题

网友:
熔渣的话 多半是氮气气压不够

网友:
最好有个照片说明

网友(2012-02-21):
用氮气割就好了。。。。。。。。

网友:
空气和氮气切割应该没这种情况

网友:
和气体、切割速度都有关系。

网友(2012-03-29):
引用 网友A:
是金属熔化的挂渣吗,一般就是吹气压力太低和切割速度太快引起的,主要是氧气切割的时候,空气和氮气切割应 ...

我认为应该是压力低 速度慢造成的,同时焦点位置靠上也是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