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材料,300mm长度 , 这个件折弯需要多少力?

楼主(2012-01-19):
不锈钢304材料,300mm长度 , 这个件折弯需要多少力啊 ?100T压力机够吗?

网友:
应该可以,计算25t就差不多,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按我自己所了解下来,下模开口需大点,一般V=8*t
不知道具体标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机的说明书资料上都有这方面的计算方式和表格。

谢谢提示啊  问题是没折弯机,呵呵...只有压力机

网友:
下模最好用V80--V100下模越大压力越小!

网友:
100吨的压力机够用了,主要考虑下模的开口尺寸.

网友:
保证r10.下模V80就可以,需要折弯力28吨。

网友:
100t,理论上是足够了,不过还要看你下模的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