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简易编程,G1X-Y-R-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19):
G1X-Y-R-什么意思?
G1X-Y-C-什么意思?

网友A:
R是圆弧倒角,C是直线倒角,对不对请 后面高手高见,我也是听人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是圆弧倒角,C是直线倒角,对不对请 后面高手高见,我也是听人说的!!!!

你说的很对!我是做数控车对加工中心不是很熟悉但是原理一样的,给你一个例子!

O0026;
G54;

G97M3S800;
T0101;

G99;
G0X46.Z2.;
G1Z0.F0.05;

X50.C2.;
R1.5Z-30.;
X60.C1.;
Z-80.;

U1.;
G0Z100.;

M30;

网友C:
应该是“,R”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Fanuc的一个参数3100以后的参数!可以去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R”吧.............................................

系统不一样,格式有所不同!
我们只需掌握原理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我是做数控车对加工中心不是很熟悉但是原理一样的,给你一个例子!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法兰克有一个系统就是这样倒角的  只要输入X多少,  C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X,Y终点坐标,R是倒圆角的   用时注意刀补的问题

网友:
三楼精神可嘉,强烈支持下!!!!

网友(点评):
特讨厌那些没自动倒角功能的系统,好像这在系统中实现不是个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

斯沃数控仿真软件!百度搜索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