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G28么?大连大力的床子刚性太差了

楼主(2012-01-19):
厂里一台大连大力的数控车,型号是CL—15,法拉克系统,由别的车间调到我们线上。这台床子换刀必须在机械零点位置,如果不在零点换刀就报警。编程时每个程序段都要编入G28 。
如:N1 G28 U0. W0.;
            T0101;
            .........
      N2 G28 U0. W0.;
           T0202;
           ..........
然后这台床子的Z向机械零点明显有点不对劲,离卡盘很近,而尾座方向还有一大截空位。
我想问下:1、这种情况是不是参数被人修改过?
                  2、有什么办法能不用G28?毕竟每次回零还是比较费事的。
望各位老师赐教~

最后,如果有人想买大连大力的床子,我劝您三思。刚性太差了!
最最后,祝各位社友新年牌桌上赢小钱,事业上赚大钱。

补充内容 (2012-1-20 11:57):
现在出产的数控车一般都是能在任意点换刀,而这台居然只能在零点换刀,实在让人费解!在别的位置换刀则会报警,报警代码只有等开年后去看了。

补充内容 (2012-1-30 16:57):
昨天第一天班,特别留意了下:系统是法拉克Series Oi-TC的,开机时屏幕显示D6B1-07。然后我特意让刀架不在零点时手动换刀,刀架无动作,机床报警。报警代码是:1003
欢迎各位老师前来指导!

网友:
手上一台日本星牌斜轨数车类似情况,不过我这机床是OTT系统,九十年代初产品,很旧的系统。双刀塔,类似走心机。换刀也是要走回原点。

楼主:
天呐!没人来解答,难道老师们都去搓麻将去了?

网友A:
不在零点换刀就报警?那,出现的是什么报警?还有就是,如果程序语句不加G28,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新春快乐

网友:
问题都不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零点换刀就报警?那,出现的是什么报警?还有就是,如果程序语句不加G28,会出现什么问题?

汗~报警代码没记,如果不用G28回参考点就不能换刀啊。都放假了,只有等开年了再去看报警代码了。

网友(点评):
老板买了一台旧的沈阳机床.机械零点也是在卡盘位置...FanucTD系统...不需要回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报警代码没记,如果不用G28回参考点就不能换刀啊。都放假了,只有等开年了再去看报警代码了。

不能换刀是指执行Txxxx不换刀?那程序是直接跳过Txxxx向下执行还是卡住?

网友: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
看看机床有没有限位开关,有限位开工给机床重新回零。机床零点就会回去,或改下参数 ,有的机床出厂的生活他设计好的,在加工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改的

网友:
K参数给人改了,不知道你是18I,0I,定21IFANUC系统

网友:
会用PLC查下吗?我记得K参数中有这个

网友:
机床垃圾!!!在此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
如果程序卡住,应该是处于hold状态。我猜测应该是厂家设计的原因,出现的报警应该是厂家编制的报警。这个问题修改PLC程序应该就能解决。还是先看一下报警号和报警信息再来判断吧~~~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机械零点是改了的,好像在那个代号是1815那里吧!如果你想改到某处,先将刀架移某处,在那个代码中有 X  Z  将那些数设为零(不确定是零,我要去看下),关电源至少一分钟,然后在该回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机械零点是改了的,好像在那个代号是1815那里吧!如果你想改到某处,先将刀架移某处,在那个代码 ...

哦,太谢谢了,等有空闲了去试试。

网友A: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报警是厂家编的,厂家的设计就是不让刀具在其他位置换刀(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设计成这样子了)。查PLC吧,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报警是厂家编的,厂家的设计就是不让刀具在其他位置换刀(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 ...

007老师可否讲下怎么查吗?这方面实在是文盲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7老师可否讲下怎么查吗?这方面实在是文盲的很。

对于fanuc系统,换刀一般是执行Txxxx,之后,信号F7.3瞬时接通,F26~F29里被赋值指令刀具号的值。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不恰当的PLC语句导致报警号1003的触发。在PMC维护-信息 里,查看1003对应的A地址是哪一个,然后在梯形图里找到此地址的写线圈,执行Txxxx,查看此信号是如何被触发的(应该是与F7.3或F26~F29有关)。确定后,修改此语句。

这个工作对熟悉PLC编程的人来说比较简单,也可以把对应的A地址写线圈找到后发上来,让大家帮忙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fanuc系统,换刀一般是执行Txxxx,之后,信号F7.3瞬时接通,F26~F29里被赋值指令刀具号的值。现在的 ...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谢谢你。我这就抄下来明天拿到厂里找维修电工研究研究。

网友(2012-03-08):
你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车我没有玩过,不过我以前做过大连华凯的加工中心,它的换刀也是一样的老是要回零烦死了,没办法我就编了个程序我给你看看,不知是否能帮上忙?o9002;N1:G0G91G30Z0M19;N2:G91G30X0Y0;N3:#30=#4120;IF[#30EQ#599]GOTO300;N4:T#30;N5:M16M6;N6:#599=#30;N300:M99.同时把参数6072号输入106。以后我每次换刀只需输入T( )M106就好了,我觉得也挺好用的,你改下看看吧

网友:
至于零点不对加工中心是改1815的APC和APZ,,数控车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09-30):
你好,我现在开一台CL-20的    他的系统就是要回原点才能换刀G28 U0是X轴回到原点这是没法改的,如果不会原点是要报警的。而且每天早上打开机床的时候Z向和X想都要回原点滴。回原点花不了多少时间。不要为了节约一点时间。把床子撞坏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2013-12-19):
我今天知道参数了,是K1.6。问了大连的售后服务的!这个机子的X轴真他妈的短。还号称最大回转400。我日

网友(点评):
How换刀点的参数?具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谢谢你。我这就抄下来明天拿到厂里找维修电工研究研究。

更改更改PMC中的K参数。K1的第6位。原来是0就改成1。原来是1就改成0。找FANUC的维修说明书。里面有进入PMC的方法。由于我的是TD的系统。进入PMC的操作有点不一样。

网友(点评):
收到,谢了!明天去试试。

网友(点评):
注意数第6位的时候是从右向左数的。第一位是0位。不是1位。

网友(点评):
收到,已保存,万分感谢

网友:
参数可以改

网友:
真悲剧啊你们。我用的是MAZAK的数车,有浮动参考点的,在S31参数里改,移到换刀位置按设定键就OK了。程序里用G30.1UOWO.好用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