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调整位置的紧固结构,却想不出里面的原理

楼主(2012-01-19):
过年回家,看到一个拖布把手的调节长度的结构很简单实用,却怎么也想不出里面的具体结构和原理,要是拆开看的话应该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把手端部封的很牢固打不开,也没见过类似的东西所以只得求助各位了,看看这个怎么回事,这个也是个很好的经验,在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这个调整位置的结构的外形如下图所示,管A和套连接在一起,旋转管A的话套也旋转,管B在管A里面可以调节长度,在调整好长度后,向右旋转管A,两根管就紧固在一起了,很牢靠,松卸的时候左转即可。现在确定的一些条件是,管B中间的表面是圆柱;在拉到最大长度后管B拉不出来,端部应该有个凸台;旋转两圈锁紧,其他也没什么了,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动作原理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没啥动作,就是拉到合适长度后旋转两圈就拧紧了,比一般的螺纹套方便

网友:
处处留心皆学问.估计里边有一个涨紧套.套后有螺旋.瞎猜的.至于取不出,估计有卡位的. 还不明白?膨胀螺栓知道不,蓝色的肯定内部有锥度.

网友:
看到你这问题想起了好多年前毕业时去找工作遇上的面试题,是一个做清洁用品的公司,出的题目是两根管怎样才能快速又牢固地连在一起,而且还能调节位置。看来你这个东西是当时的答案呀,可惜那时见识少想不出这东西来。当时只是回答在大管上螺丝顶紧小管,现在想想虽能达到功能,不过应该容易松动。

网友:
解剖一个看看

网友:
锥螺纹啊

网友(点评):
锥螺纹开槽,,,,,,,,,

网友:
大管开曹,带锥度螺纹,外套有与之配合的螺纹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解

网友(点评):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或者是带A管与管套之有个膨胀式套筒,A管就直接用普通螺纹

网友(点评):
是这样,可以参考医院住院处的老式输液瓶支架。

网友(点评):
一般的紧固方式是这样,但这个不是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这样的。或许能有别的机构?

网友:
想了好久没想出来

网友A:
应该是靠破开的锥形外螺纹过度套与锥形内螺纹套两个配合。旋入就使锥形外螺纹过度套紧紧的套在拖布杆上。反之同理。

网友(点评):
常见的是这样,但这个不是...

网友:
锥度螺纹越收越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靠破开的锥形外螺纹过度套与锥形内螺纹套两个配合。旋入就使锥形外螺纹过度套紧紧的套在拖布杆上。反 ...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我拆开看过。而且螺纹部分(啮合部)越长,这个杆也就越牢固,不容易折断、损坏。(这也是现在旋转重叠的部分加长的原因)

我也见过另外一种,在两杆中间嵌了一个偏心轮(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妙洁这个牌子的拖把),通过旋转拖把杆的一节,调解同心度,进行松紧,同样可以到达这个效果。因为偏心轮的轴向长度不长,大概有10mm,我使用下来效果不好(在拖地的时候,手部用力的时候,容易折这个部位,不耐用)。

网友(点评):
偏心轮这个有可能,但具体结构想象不出来,松开的时候可以自由拉动,为什么旋转就拧紧了呢

网友:
这个里面是个旋转偏心的结构,你拧它,那个旋转的偏心块就会向外张紧。不知道LZ的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具体结构不好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我拆开看过。而且螺纹部分(啮合部)越长,这个杆也就越牢固,不容易折断、损坏。(这 ...

应该是你说的偏心结构.....

网友:
应该13#说的有道理,是个偏心机构,坛子里就没有做这个东东的吗?

网友:
就是一个螺纹片片 .............

网友:
跟免键轴衬的原理差不多吧?锥面,螺纹涨紧

网友:
旋转两圈锁紧,不会是偏心机构。A管一端应该是外锥螺纹开槽,端口内孔比中间小。套是内锥螺纹附加限位装置,猜的不错的话套是旋不下来的。B管事直管端口有比管子直径大一段锥度

网友:
锥套锁紧式,类似于钻床装钻头结构!

网友:
      如您的图所示。A管末端应该先缩成锥面再滚压成
锥形螺纹。再十字交叉切开四个长口。而套呢,内口也
有相对应锥螺纹。这样旋紧后就可以使A,B两管卡紧了。
至于两个管为啥不会分离,原因很简单。把B管扩口就可
以了。这样,就不会分离了。

网友:
曾经做过一套快速延长杆接头、只要两端轻轻一旋、就能连接牢固、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这个是利用了斜面的摩擦的自锁?另外杆长方向上都是这种截面形状么?

网友(点评):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螺纹什么的都是浮云,我更觉得像是靠的橡胶摩擦力。。。稍微能想象出来

网友:
锥度螺纹管,开2~4个槽

网友:
里面应该有花键,花键上是配合有可以滑动而且有锥度的套,套上面有螺纹

网友:
旋转涨紧装置....................

网友:
我觉得B管在A管的端部有卡位的倒锥凸起,A管内有两条伸长的滑道和两条楔形凹槽滑道,通过旋转卡位配合。但是如果这样做,模具太麻烦了,一己之见~~

网友:
会不会和晾衣杆一样、晾衣杆就如楼主说的·那样,接头处就是一个锥形开槽螺纹连接

网友:
应该是靠破开的锥形外螺纹过度套与锥形内螺纹套两个配合。旋入就使锥形外螺纹过度套紧紧的套在拖布杆上。反之同理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一个锥形胀管套

网友:
开口锥螺纹
螺纹加开口锥面
螺纹加涨套

网友:
好像是个偏心的圆柱块,一转就涨紧了

网友:
可能原理:坚固是螺纹连接,内螺纹上开长槽,外螺纹做成偏壮,松开时偏位刚好对齐槽,可调整长度,调好后拧紧。

网友(2012-02-27):
转紧后能保证完全密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