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挤压后孔壁有白斑,请教

楼主(2012-01-19):
连杆大孔30直径,精镗后在用挤压头挤压,设备为加工中心,挤压量为直径0.005~0.01左右,挤压后孔壁有白斑现象,问了下朋友, 说是材料有缩松造成的,  粗糙度要求为Rz0.8S 。这种情况产品可以要吗?

网友:
偏析或缩松,使用以后可能影响疲劳寿命,这个是由压铸工艺过程带过来的,你没有什么措施解决

楼主:
谢谢哦 另 我想问下 孔壁的白斑是不是就是缩松造成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不能猜,要看看金相图,那个准确,现在说的都是可能性,你找人做金相,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