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精度,时间长了会不准

楼主(2012-01-20):
     45号钢车一内孔30,加冷却水,转速S1600,走刀F200.加冷却水,单边吃刀量保证在0.13-0.16,车出的内孔一直保证在0.02的范围内。时间长了会不准,观察刀头无异常,X方向联轴器螺丝无松动,V形铁螺丝无松动。请问是不是连接X方向丝杠的轴承不好造成的,轴承转动不灵活是否会造成丝杠定位不准?

网友:
感觉你走刀有点快。。。。。。。。。。。。。。。。。。。。

网友:
分粗车精车,就好了,精车注意吃刀量

网友:
由于X轴丝杠加工过程有温差,需要参数温度补偿就能解决,请问你们用是哪家机床。

网友:
误差是多方面造成的,不要单一看机床精度。

网友:
这个问题多了,先问问楼主用的数车是哪家的,多少钱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不准?多长时间?

网友:
车削内孔由于刀具太长刚性不够好,切削时产生震动有可能造成不准,适当降低转速,可以使用限速切削

网友:
用机夹刀车的吗?可能与刀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