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东东怎么做

楼主(2012-01-20):
这是一个汽车管路成型用的模具,材料SUS431,请问各位高手这东东用数控折弯机好折吗?不行的话,该如何做?小弟不是做这行的,不太懂,这是一客户叫我们做的!

网友A:
这是两种工艺组合完成的,有变径的是先上液压胀做的,变完径以后上多向数控折弯机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种工艺组合完成的,有变径的是先上液压胀做的,变完径以后上多向数控折弯机弯的,

大虾,能说的具体点吗?我不懂这玩意,还有就是做起来方便吗?精确度好掌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能说的具体点吗?我不懂这玩意,还有就是做起来方便吗?精确度好掌握吗?

这是制造汽车零件的常规工艺,你不是玩这些的,可能不懂,

简单说吧,一个管子需要变径,或者涨或者缩,不变径的,就可以直接弯曲,

当有变径要求时,一般是先变径后弯曲,而变径以后不能适应模具的,就只能先弯曲后涨管,

弯管,你肯定见过,阿拉不再说什么,而液压胀,就是在管子内部打高压油,外面有模具,使之涨到你要的尺寸,

我在论坛发过账管的图片,很详细的,你可以找一下看看,我现在自己找不到那个了,

网友(点评):
找见了,呵呵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323

网友(点评):
哈哈,阿拉有个毛病,跟人家说过的东西,说完就忘记在哪里了,不记得了,哈,只记得有这个东西,再找就只能到阿拉文件里面找了,还是大虾记性好,

网友(点评):
开始在论坛搜索功能里搜“液压涨”“胀管”那些,未果,后来想起来我在大侠图片的点评里提了个“一胜百”,另外点评里的东西也能在网络里搜到,就在百度里搜我的ID和一胜百,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点评):
忘记在哪里说过不重要,记得说过什么就行了,更重要的是知道要说什么,能否说出什么,呵呵

网友(点评):
所以俺这种就是雕虫小技,大侠那是降龙十八掌,哈哈

网友(点评):
做这个东西成本怎样呢?不是自己买设备生产,外包小批量和大批量的成本分别是什么样的?

网友:
似乎记得Discovery 频道的超级工厂有期节目介绍 哈雷摩托的,里面好像就有这种工艺!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那个是普通的弯管和液压去皱的,和变径有本质区别,那玩意雕虫小计,不特别,但是鬼子那弯管机那是做的好!这值得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