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CAM] 请教:Y3150滚齿机刀架轴向进给丝杆支架数控加工编程方法

楼主(2012-01-20):
请教:Y3150滚齿机刀架轴向进给丝杆支架数控加工编程方法

厂里放假了,我把我以前用UG6.0做的Y3150滚齿机刀架丝杆支架的模型调出来,打算编一个数控加工程序,我是用UG6.0的CAM模块编的,我试了平面铣削,型腔铣等里面的子程序都试子一次,均没有做出来,今天特请教论坛上的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方法做出此模型。

楼主:
我本想把我用UG6.0做的原附件也一同发上去的,但论坛不支持此种文件格式,故在此只能贴四张图片了,如果有需要的话,请加我QQ联系我(注明社区),谢谢!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用数控加工  铸造后 普车 钻 即可

楼主:
因为用得比较少,想用A3钢做一个,固才想到数控加工,因为机床配件市场上铸铁支架质量太差了,底板厚度只有原厂产三分之二,而且还有很多气孔,装上去也只能用一年时间,如果滚齿工技术差的话,一年得换好几个支架哦,支架每断一次,刀架丝杆下面的21齿蜗轮也要被咬掉,蜗轮也得换掉,而且每次机床都是大拆,吊下大立柱,大立柱的重量差不多也有七百斤左右,很麻烦,小厂的厂房不够高,叉车进不去,只能看着叹气。

网友(点评):
用的少就更不必要去数控了 下一块方料 铣后车就是了

网友(2013-11-07):
这个直接先车床再加铣床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也可以用板加圆钢焊接再车

这个直接先车床再加铣床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2013-12-23):
棒料,车,铣

楼主(2014-03-16):
这几天车间没有多少事可做了,我也可以坐在电脑边整理以前的那些杂乱无章的文件,在整理的过程中找到了我曾经于2012年1月份社区发求助帖子的附件,正好手边的UG软件是UG8.5,也算是当今的高版本了,加上电脑又是高配的。何不把当年没有做出的附件试编一下程序。说动手就动手。前后共花去一个多小时,编了七段程序。

楼主:
下面是经过后处理之后所生成的G代码的部分截图。

楼主:
反面还有两段程序没有编,是因为正面的刚编好并处理完时一下子厂里停电了。一

网友A:
这么大量直接铣么?我觉得先去车床把回转体特征加工到位,外圆、内孔、端面。然后再去上加工中心把剩下的特种加工掉。杨师傅一个问题纠结了两年,执着啊,可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量直接铣么?我觉得先去车床把回转体特征加工到位,外圆、内孔、端面。然后再去上加工中心把剩下的特 ...

反面的就是当回转体上车床加工。之所以两年之后来结帖,主要原因也就是让慈溪的一小老板看的,他当年在我走之前在办公室设了擂台考了我UG造型,当时是我赢了他,我在找他算工资时他也试着劝我留下来,但我没有答应。在上擂台之前我对他说,“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我都要走人。我跟着你这样的老板永远看不到头。“
加上他十多天前的那通电话,他在电话中说”真的看不出你还能够自学得会,。。。。当年我在学UG时,他叫他手下的刘姓员工对我进行冷嘲热讽,当着我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就你这个鸟样还想学UG?我三个月能学得会,你三年都学不会,瞧你这个熊样就够了。“如今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就会发无名火。

网友(点评):
你应该感谢他们给了你动力,呵呵。我接触这个软件不到一个月,目前可以把这个产品的程序搞定,后处理也弄好了。我今年要把5轴拿下。

网友(点评):
因为此老板总是看不起女人,在他心中女人就是烧锅做饭生孩子的,又哪里能做什么UG造型,今年青明节那天打电话找我回去帮他做,被我痛痛快快的骂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