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能导致钻头如此严重的缠屑?

楼主(2012-01-20):
该钻头为刃磨钻头,刃磨的质量不好,经常缠屑,缠屑严重时会导致钻头折断。
请教:大侠们帮分析一下钻头的什么原因能导致如此严重的缠屑?

网友:
缠削一般来说,一部分是刀具切削面积不平,导致的,还有刀具的角度也有关系。

网友:
不导铁屑和刃倾角有关系,而且切屑也不均匀,说明切削面也不平整

网友(点评):
怎么看切削面是否平整?

网友:
进给太大了。如果钻头前迎角没问题。那就是主轴有摆差。材质呢?

补充内容 (2012-1-21 18:03):
前迎角:x型钻头;主刀刃和横刃交点。如果不是x型就谈不上了。我看你图片是x的。还有一个办法:减小切刃口的钝化处理量。你试试吧

网友(点评):
“前迎角”是哪个角度?

网友A:
这个应该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钻头各部角度、走刀量、材料等原因

网友:
怎么不磨群钻,群钻有利于排屑和断屑

网友:
机磨的钻头,看上去不是顶角太小,可能是材料问题,估计你不会磨群钻。建议加大进给量,降低转速。

网友(点评):
增大进给,降低转速后排屑会好转?

网友(点评):
最好是磨群钻,实在不能磨,适当的加大一些进给,转速降低一些,会好一些,这样最起码冷却要好一些,也可把主切削刃开一下分屑槽,但要错开,可一边磨一个,另一边磨二个。这样利于断屑,不容易缠屑。

网友:
看到楼上的前辈提到群钻,特意去搜了一下,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呵呵

楼主(2012-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钻头各部角度、走刀量、材料等原因

钻头的什么角度?是大了还是小了?
走刀量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看了下你的图片 钻头应该用群钻头 然后你的走刀肯定是高了  冷却也不到位 估计冷却液是被旋转的铁屑打飞了。。

网友(点评):
走刀量约0.15mm/r,不高吧?

网友:
走刀量0.15MM/R 是不高 不过你的钻头 分屑断屑太差 刃口同时接触面积过多 这样的钻头 用0.10~0.12MM/R的线速度靠谱点。。还要勤退刀

网友:
转速和进给没有给好!

网友(点评):
怎么没给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