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数控车床,连接丝杠的轴承不好是否会影响加工精度?

楼主(2012-01-20):
    伺服电机数控车床,连接丝杠的轴承不好,是否会影响加工精度,比如说轴承没有转到位,定位不准。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玄乎了,轴承不好……是轴承的轴向跳动超差了,还是轴承的径向跳动超差了?

网友:
伺服电机数控车床,连接丝杠的轴承不好,是会影响加工精度的。

网友:
刚性正常的话应该不会~~最多就是走圆的时候象限处会有较大突起~~

网友:
当然了,现在假NSK 金盒子滚珠丝杆支承用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多如牛毛,想要真的PM我

网友:
影响加工精度的因素还有哪些呢

网友:
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会有异响。

网友:
可能运动时丝杆有跳动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影响精读那是必须的。。。

网友:
建议更换勿再使用啦

网友:
可能定位不准,运动不平稳等。

网友(2012-03-05):
主要是不能有轴向窜动

网友:
运动时丝杆有跳动影响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