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的钻头没以前好了?

楼主(2012-01-20):
A3389,A3289,A3399,这一系列的钻头,VC=110    FZ=0.15    铸铁H250材料,现在发现瓦尔特的钻头没有以前强了,以上的参数,钻头刃口耐磨性下降,孔径偏负!做定位孔头疼,难道他们也搞精益生产?降低成本?钨粉的颗粒大了?

网友:
呵呵,如果你刀具的进货渠道是正宗代理商的话,就先不要怀疑刀具,先检查你的材料吧,我们以前遇到过几次了,最后全是材料不合格。

网友:
材料的问题基本是常见问题。
楼主查查材料吧。

楼主:
个人愚见,材料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不同的涂层和新的类型或许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型号吧.

网友A:
步知道株钻的硬质合金钻头怎么样

网友B(2012-03-19):
引用 网友A:
步知道株钻的硬质合金钻头怎么样

首先要说的国内的品牌寿命比不上国际上那几个牌子的,最重要的是质量不稳定,没一个批次的都不一样

网友:
0.15的进给是多大直径的钻头?建议参照刀具样本上的推荐参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说的国内的品牌寿命比不上国际上那几个牌子的,最重要的是质量不稳定,没一个批次的都不一样

请不要鄙视国产,株钻的产品这几年有改变的,,

网友:
质量是跟着价格走的。或者说价格是质量的定位。

网友:
你的线速太高了,寿命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