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ume control 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啊?

楼主(2012-01-22):
RT,液压伺服系统中的volume control 的中文翻译是啥?专业的那种,急。

网友A:
音量控制
体积或容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控制
体积或容量控制

谢谢哈~我就用容量控制吧~

网友:
摆渡很简单。。。。。。。

网友:
伺服液压系统通常有两种控制压力控制 pressure control,容积控制volume control.

网友:
容积控制,你可以看看伺服专业书籍

网友:
容积控制。。  。。。。。

网友:
专业应该叫做“容积控制”

网友:
容积控制,伺服系统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