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丝锥攻丝时,螺纹乱扣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12-01-22):
我们这用丝锥加工内螺纹时,M10*1、M12*1.25,经常出现乱扣现象,有时是开始几扣乱,有时前几扣是好的,中间乱扣。
除了可以看见的丝锥掉齿,多数时间,我只能知道是丝锥的原因,但不知道是丝锥的什么原因。

大侠们知道用丝锥攻丝时,螺纹乱扣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吗?

网友:
现在还有钻研技术的,哈哈,佩服,阿拉在等吃饭呢,

乱扣,不仅有丝锥的问题,还有材料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

举例说明,材料硬度不均就会乱扣,表面脱碳也会,有夹杂也会,

丝锥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磨损问题,

还有手艺问题,比如手型不正确等,

这些要具体分析,对一个例子,阿拉要看一个件,具体那个东西怎么了,现在都是泛泛而侃,人家会说不正经,哈哈,

大虾休息吧,阿拉就是一年都干活儿的,但过年还是歇的,侃山吹牛,哈哈,过年好,过完年,阿拉详细解答阁下,要多详细都可以,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过年好。

网友(点评):
大侠有空关注下我的贴子,谢谢了。 说明一下,这两个贴子的内容是同一台设备同一时间(这几天)的事. ——什么原因导致丝锥寿命低?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31,忽死螺纹槽的铁屑是

网友(点评):
忽死螺纹槽的铁屑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解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22

网友:
过年都不得闲啊,各位大侠大虾过年好,新年快乐,过完年,我还来学习!

网友:
新年快乐!

来学习!

网友:
坐等
新年快乐~~~~~~~~~~~~~~~

网友:
丝锥乱扣:如是sus304。你可以加大底孔。孔要到角。但要注意工件和主轴垂直度。。还有是铝要经常注意出锥。以免出现滑锥。。切削液要匹配。

网友(点评):
大侠,“sus304”和“滑锥”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滑锥就是乱丝。原因进给量不匹配。sus304是jis中的不锈钢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