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尖端科技含量的增压缸

楼主(2012-01-22):
原理图如下。供大家学习学习。
伺服高压泵的特点:
•  最有效的超高压泵 - 效率比一般标准液压超高压泵高达60%以上
    最低冷却水的要求 - 比一般液压超高压泵所需的冷却水少了75%
    最安静 - “68dBA,几乎无声的运作
    最小尺寸 - 平均不到液压超高压泵的50%外形尺寸以及更符合
                  人体工程学面积
    最长寿的配件与管道 因为“消除了deadheading空转峰值时的
                             压力”
    最简单的维护 - 方便和改善视觉诊断
    优良的设计* - 快速密封件更换。为业内最快的密封件更换设计
    最聪明的 - 智能诊断控制降低维护和增加正常运行时间
    环保 - 比一般液压超高压泵大大减少水和电力消耗,及使用最
            少量的液压油
更详细信息,这物体的来源,都PM我。

补充内容 (2012-1-29 14:02):
您好,这套设备不是电机旋转转换成直线运动,这是电机和活塞是一体的,实际上是活塞是一个电机转子。跟一般电机驱动滚珠丝杆的方法不同。技术手册上有说明这点。

补充内容 (2012-1-29 14:03):
要这套设备的小册子的话,可以报个email

网友:
过年了,占个沙发!给大家拜个年!

网友:
看大半天,性能与SMC相比,先进在那里。

网友(点评):
您好,SMC的是气动增压缸,最高压力不能供给水刀切割机使用。技术上不同等级,上图中的是内嵌伺服电机驱动活塞的增压缸,价格更加不在同一数量级。

网友:
水切割的高压泵嘛,大惊小怪的样子

楼主:
您好,这是内嵌伺服马达的增压缸,跟普通的液力增压缸有着本质的区别。

网友:
看大半天,性能与SMC相比,先进在那里

网友(点评):
您已经回复了

网友A:
利用伺服电机产生往复运动,较为节能,但在元器件使用上成本较高,同功率外形也相对较大。产生高压取决于容积效率,主要与密封相关,与驱动方式无直接关系,无论电机亦或气液都可以生产高压。往复运动中运动惯量是能耗的一部分,以液压增压为最优,电机旋转转化直线运动效率是较差的,楼主所言的最小尺寸表示怀疑,请以具体参数支持。

网友(点评):
您好,这套设备的外尺寸约为1.6米长,0.5米宽,0.9米高,这是包括了控制,润滑冷却系统,工具等的体积。液力驱动的,还得配置一个大油箱,液压泵,电机,管路等等,我给个图片您看看

楼主:
发图片有做广告嫌疑,想看看一套液力驱动的水刀增压缸系统有多大,上百度搜索“水刀增压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伺服电机产生往复运动,较为节能,但在元器件使用上成本较高,同功率外形也相对较大。产生高压取决于容 ...

大哥,您好,往复运动只占能量损耗的一小部分,在液体驱动活塞的时候,能量就在损耗,而且需要很多冷却水来冷却,文章中介绍的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活塞,就可以省很多冷却水。

另外,因为是伺服电机直接带动活塞,比用液力减少了一级能力传递的损耗,高压液体的产生,不是无中生有,它是有液压泵产生的,这个液压泵也是有电机带动。多了液压泵这一环的能力损失。

各位做水刀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您好,这套设备不是电机旋转转换成直线运动,这是电机和活塞是一体的,实际上是活塞是一个电机转子。跟一般电机驱动滚珠丝杆的方法不同。技术手册上有说明这点。

网友:
典型的集成,无需额外液压源、油管等设备了,直接通电直接出高压水,综合下来尺寸肯定是小。优点么个人认为除了尺寸小之外,还可以在伺服电机控制上做些文章,调整换向冲击时间等参数可以更进一步优化性能。这类产品更适合做专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