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通过互联网实时监控家里或办公室的办法

楼主(2012-01-23):
    过年放假了,公司很远,坐公交都要差不多一个钟,不想大过年的跑去看看公司有没有遭贼,想起来家里还有一个几年前淘汰不用的摄像头,于是废物利用,捣鼓了几天,终于把远程监控搞定。
市面上有现成的软硬件系统,不过那可都是要钱的,现在教大家一个不要钱的办法,只要有联网的电脑和摄像头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做个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文件共享,或者用摄像头做监控。在家里远程操作办公室的电脑,在办公室远程操作家里的电脑。出门了想看一下家里的情况,放假了想看一下办公室有没有问题,现在远程控制很容易就实现了。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只做普通的远程控制,就要一直开着机,还不能休眠,这跟现在提倡节能是相悖的,电费也划不来。使用休眠功能之后,耗电大户比如显卡、CPU、硬盘都休眠了,系统挂到内存,所以耗电量是非常低的。要想节电,首要的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远程开机以及远程唤醒休眠的电脑。
    这里推荐用oray的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向日葵本身没有远程唤醒功能,不过它在我实现远程唤醒中的作用也很关键。
    第一步,在BIOS里面Power   Management   Setup打开主板定时开机、断电来电开机、网络唤醒功能。有网络开机功能的也打开,没有的话,只能一直开着机了。另外,最好再下一个定时睡眠唤醒WakeupOnStandBy和一个定时重启软件MiniShutoff,避免远程控制软件无法启动的意外。
    第二步,设置电脑开机自动登录,休眠唤醒后也自动登录,当然了,远程控制软件是必须随开机启动的。
    第三步,被控制机装好向日葵客户端,控制机装主控端。注册oray护照并登录。
    如果只要实时监控,以上三步就搞定了,电脑不休眠,一直开着,至于视频,多申请个QQ号,用QQ视频,因为QQ无法自动接视频请求,所以主控机发个视频过去,还要远程控制被控机接收视频。当然最好下载一个专业的视频监控软件,直接看远程桌面就有视频录像了。我用破解的微方摄像头监控系统,可以远程监控(要注册动态域名,估计是要钱的)。监控到图像变化,软件会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自动报警,不过我没能把自动发出报警图片电子邮件的功能搞好,这个软件的SMTP功能做得太烂,基本用不了。用outlook更悲催,微软出于安全考虑,outlook被调用就会出来一个警告框,要确认才能发邮件,而且你还没办法去掉这个警告,相当于完全无法自动发送。
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下偶尔看一下,就要用到下面的休眠和休眠唤醒了。我也是摸索了很久才搞定。
互联网休眠唤醒:
1,确定主板有网络唤醒功能并打开。
2,路由设置:
1)             连接网络设置路由拨号,不要用电脑拨号。
2)             克隆被控电脑的MAC到路由。在 网络参数----mac地址克隆。
3)             DHCP服务器-----静态地址分配。设置被控机为固定IP(比如192.168.1.101),指定MAC。
4)             端口映射:“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一新条目,端口为2301(2301是默认的端口号,也可以是其它端口号,只要不和其它的冲突),IP地址为需要唤醒电脑网卡所使用的IP地址(比如192.168.1.101),协议为UDP,并使之处于“生效”状态。
5)             重启路由。
6)             以上还不行的话,试一下把DNS设置为手动。
3,被控制机设置:在网卡属性设置固定IP(比如192.168.1.101)。
4,如果不想用软件来发出唤醒信号,depicus提供了一个在线的远程唤醒,非常方便:http://www.depicus.com/wake-on-lan/woli.aspx
关于这个网页上面几个参数的说明:
MAC地址:被控机网卡的MAC地址。
Internet Address:IP地址,输入路由器的公网IP地址或动态域名,这个地址是每次登陆都不一样,后面告诉你如何远程获取这个地址。
Subnet Mask:子网掩码,输入该IP的子网掩码,需要输入255.255.255.255 。这是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普通的家用路由器不支持(或不可配置)子网定向广播(subnet directed broadcast),所以如果输入255.255.255.0这样的掩码将无法让路由器转发数据包。但是对于允许进行子网定向广播的路由器,我们就不需要上面对路由器的复杂配置,只需将子网定向广播功能启用即可。
Remote Port Number:端口号,在路由器设置步骤中,我们映射了一个端口(2301),只有发到这个端口的数据才可被路由器转发,所以在internet唤醒中,这个端口号必须与端口映射中的端口号一致。
填好之后,发出去,多点几下发送按钮没关系,过一会就能在向日葵主控端软件看到休眠的被控机上线了。
下面再讲解一下如何获取路由器每次登录所用的公网IP。
一般是用动态域名服务器,不过这个需要路由器支持DDNS,使用也很麻烦,要申请域名。因为我的老路由不支持DDNS,只能摸索其它办法。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需要路由支持DDNS。只要你注册了oray的护照,每次向日葵自动登录登出都会有日志,到oray网站登录你的护照,然后查看向日葵被控端日志就知道最后使用哪个IP登出(电脑休眠,所有网络服务都登出了),这个IP就是当前路由的公网IP了。前面提到的定时重启意义也在这里,如果电脑休眠了,猫或路由器由于不明原因重启,路由的公网地址变了,无法进行网络唤醒,定时重启就给你一次修复的机会:等到电脑重启之后就能再次控制了。当然在设定重启时间之前得先用定时唤醒软件唤醒本机,不然重启软件是不起作用的。
以上用到的几个软件:
1,             向日葵:两个作用:远程控制,查看公网IP。
2,             QQ或微方摄像头监控系统:视频监控。
3,             Depicus在线唤醒,或下载一个 WOL for windows
4,             定时睡眠唤醒WakeupOnStandBy:在定时重启的时间稍前一点唤醒电脑,为定时重启软件提供运行的机会,因为系统休眠了,定时重启软件就不起作用了。
5,             定时重启软件MiniShutoff,定时重启相当于每天有一个系统复原的机会,避免某些软硬件意外,当然了,如果电脑可以用网络开机功能,这个就不需要了。
6,             如果需要通过外网做文件共享,还要用到虚拟局域网功能,推荐用LogMeIn Hamachi,人称蛤蟆吃,在蛤蟆吃里面建一个组,所有这个组的电脑都在你的网上邻居里了,这个除了文件共享,也可用于通过外网进行游戏的局域网联机。
搞定这玩意,节假日回家也不怕办公室失窃了,同样,到其它地方去,也能时不时看看家里的情况。
以上纯属不虚构,如有雷同,请不要联系我。

网友(点评):
看着很好啊,找时间也试一下,辛苦了 顺祝新年好。

网友:
真是用心人。
9 c; t# K+ C9 z; b我还是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