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40车床内螺纹机加工,出刀口最后一扣螺纹有时寛与正常螺纹

楼主(2012-01-23):
内螺纹加工时,出刀口最后一扣螺纹有时寛与正常螺纹,差不多20%有这种情况,求高手帮忙解决。我用的是CW6140车床 。

网友:
是不是开合螺母松动了,,,,,,,,,,,

网友:
是不是拖板有松位。。。。。

网友:
开合螺母松动了或者是开合螺母快磨穿了

楼主:
开合螺母检查未松动,磨损不严重

网友:
螺纹刀的付后角偏小,副后刀面蹭上螺纹里侧,出现抗刀现象,出扣时向前带刀,开合螺母再松点儿,螺距自然就宽了。

网友:
如果开合螺母未松动,磨损不严重的话,看一看车刀的角度是不是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