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米宽、300米长的皮带输送机安装规范

楼主(2012-01-24):
求:2米宽、300米长的皮带输送机安装规范

网友:
真够长了

网友:
安装、试运转和调整1、    安装安装前应根据验收规则进行验收,并熟悉安装技术要求和输送机图纸要求。安装技术要求见《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TJ231(一)―75(1)    安装顺序:一般是:划中心线――安装机架(头架――中间架――尾架)――安装下托辊及改向滚筒――将输送带放在下托辊上、安装上托辊――安装拉紧装置,传动滚筒和驱动装置――将输送带绕过头尾滚筒――输送带接头――张紧输送带――安装清扫器等。(2)    安装注意事项:1)    全部滚筒、托辊、驱动装置安装后应转动灵活。2)    重型缓冲托辊安装时,应按图纸要求保证弹簧的予紧力。3)    输送带接头时,应将拉紧滚筒放在最前方位置,并尽量拉紧输送带。4)    安装调心托辊时,应使挡轮位于胶带运行方向上辊子的后方。5)    弹簧清扫器、空段清扫器、按照安装总图规定的位置进行焊接。弹簧清扫器与机架焊接时要保证压弹簧的工作行程有20毫米以上,并使清扫下来的物料能落入漏斗。各种物料的易清扫性能不同,应视具体情况调整压簧的松紧来改变刮板对输送带的压力,达到既能清扫粘着物又不致引起助力过大的程度。6)    安装垂直拉紧装置时,可在上部两个改向滚筒间用钢板掩盖,以防止物料散落在拉紧滚筒里损坏输送带。7)    导料槽与输送间压力应适当。8)    安装驱动装置时,应注意电动机轴线和减速机高速轴同心,应保证尼龙柱销联轴器两半体平行径向位移小于0.1毫米,在最大圆周上轴向间隙小于0.5毫米(带制动轮的尼龙柱销联轴器要求同此)2、    试运转(1)    新安装的输送机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应进行2小时空载及8小时负载试运转。试运前,除一般检查输送机的安装是否符合安装技术要求外,尚需检查:减速器和电动滚筒内应按规定加够润滑油;清扫器,卸料车清扫器诸部件限位器安装情况:电气信号及控制装置的布置及接线正确性;点动电动机,观察滚筒转动方向是否正确;(2)    试运转期间应进行下列工作:检查输送机个运转部位应无明显噪音;各轴承无异常温升;各滚筒,托轮的转动及紧固情况;清扫器的清扫效果;卸料车带料正,反向运行的情况及停车后无滑移;卸料车通过轨道接头时应无明显冲击;输送带不得与卸料车行走摩擦;调心托辊的灵活性及效果;输送带的松紧程度;各电气设备,按扭应灵敏可靠;测定带速、空载功率、满载功率。3、调整:(1)    调整输送带的跑偏;1)    在头部输送带的跑偏,调整头部传动滚筒。调整好后将轴承座处的定位块焊死。此时驱动装置可以 不再跟随移动。2)    在尾部输送带跑偏,调整尾部改向滚筒或螺旋拉紧装置,调整好后将轴承座处的定位块焊死(垂直拉紧尾架)。3)    在中部输送带跑偏,调整上托辊(对上分支)及下托辊(对下分支)当调整一组托辊不足以纠正时,可续调整几组,但每组的偏斜角度不宜过大。4)    在局部地区局部时期的跑偏,用调心托辊可以自动调整解决。5)    若上述办法仍不能消除跑偏,则应检查:输送带接头是否平直,必要时应重接;机架是否倾斜;导料槽两侧的橡胶压力是否均匀。6)    上述调整,应在输送机空载和满载时反复进行,使输送机至拖轮边缘有0.05B(B为带宽)左右的余量为准。7)    调整输送带的予紧力:使输送机在满载启动及运转时输送带与传动滚筒间不产生打滑,并且使输送带在托辊间的垂直度小于托辊间距的百分之二十五。8)    调整导料槽及清扫器的橡胶板位置,使其与输送带间不产生过大的摩擦。五  安全操作和维护保养输送机的长期正常运转,是否正确安全操作,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有直接的关系,不正确的操作回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造成设备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物料砸坏输送带和跑偏撕裂输送带。必须尽量降低落料高度以减少物料的冲击,当物料高度超过1.2米时设计导料槽和给料漏斗时应使物料不直接冲击到输送带面上。输送混有大块物料时,应在物料达到输送带之前经过特别的倾斜的删格让粉状和小块物料经过物格先落到输送带上,而大块物料则沿着删格滚到已铺有小块物料的输送带上,从而防止大块物料直接冲击带面。必须及时排除引起跑偏的因素。引起人身事故的原因通常是在输送带运转是进行清理或更换零、部件。因此,坚持维修制度是避免事故的重要措施之一。若机尾滚筒后方设有人行道时,应在机尾一侧设立栏杆或护罩,防止人员不慎被输送带卷入。在车式拉紧或垂直拉紧装置的重锤块下方应设立护栅防止人员走入重锤下方发生危险。输送机应尽量在带上物料卸净后停车。并以空载启动为宜,在多台联合使用组成运输系统时,亦应按此要求编制先启后闭的电气控制系统。每台输送机应有使用维修记录,作好交接班工作根据输送机的不同工作条件,可参照下列内容编制维护保养制度。1、    班间维修内容:经常注意观察减速机或电动滚筒的油面指示器,及时添加润滑油;及时更换转动不灵活的和轴向窜动量大于2毫米的托辊辊子,在经过维修后才能使用;清扫器卸料器,导料槽的橡胶板磨损后应及时调整;清理粘在托辊和滚筒表面上的物料;观察输送带表面的剥落情况,及时修补。2、    小修内容:一般一年一次。清洗减速器或电动滚筒,并更换润滑油;清洗滚筒轴承座,并更换润滑脂;更换清扫器,卸料器,导料槽的橡胶板。更换磨损严重的包胶滚筒胶面,柱销联轴器的尼龙柱销。修补输送带。3、    大修内容:若干年一次4、    拆洗减速器或电动滚筒,并检查齿轮的磨损情况:如磨损超过齿顶的五分之一以上时,应予更换;5、    装补或更换输送带。6、    对变形或损坏的漏斗,予以修补整形。需润滑的部位见表。润滑部位    润滑剂牌号    润滑期限    备注托辊辊子及调心托辊挡轮下支承    HJ―40机油(GB443―64)    一年    首次三月换油滚筒轴承座    ZG―3(GB491―65)    视具体情况定    拉紧装置    ZG―3(GB491―65)    一年拆盖清洗、换油    导向架滑轮、螺杆、钢丝绳    ZG―8(GB491―65)    经常    十字滑块联轴器的滑块槽    4# MoS2润滑脂    经常    重型卸料车的蜗轮箱    HJ―20(冬)HJ―20(夏(GB443―64)    一年

网友(2015-08-17):
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输送带!

网友(2015-09-29):
镇海炼化的输煤线单条长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