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刀头积削瘤问题

楼主(2012-01-25):
       车45钢,内孔,精车吃刀量0.15,转速快,走刀慢还是转速慢,走刀快容易有积削瘤?AS

网友:
积削瘤不光是速度和转速比的问题。刀具呢,你想了吗。内孔精车刀具颤吗。中心高呢?

网友:
【转摘】积削瘤的现象及形成条件:在金属切削过程中,常常有一些从切削和工件上来的金属冷焊并层积在前刀面上,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金属堆积物,其硬度是工件材料硬度的2—3倍,能够代替刀刃进行切削,并且以一定的频率生长和脱落。这种堆积物称为积削瘤。当切削钢、球墨铸铁、铝合金等材料时,在切削速度不高,而又能形成带状切削的情况下生成积削瘤。
积削瘤对切削过程的影响及控制:1、保护刀具。2、增大前角。3、增大切削厚度4、增大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5、加速刀具磨损。   显然,积削瘤有利有弊。粗加工时,对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如果积削瘤能稳定生长,则可以代替刀具进行切削,保护了刀具,同时减少了切削变形。精加工时,则绝对不希望积削瘤的出现。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提高转速再稍微添加一点乳化切削液,当然刀具的前角必须够大,刀刃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