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外颈之前要研磨中心孔吗?用什么设备和刀具?

楼主(2012-01-26):
我们这先用平头打孔机加工出中心孔,然后进行粗加工,粗加工后在两台普车上分别精修两顶尖孔,然后进行磨削加工,外厂的大侠告诉我,1.两顶尖孔不应该在两台设备上加工,2.磨削用的顶尖孔不应该是车出来的,应该是研磨出来的。

大侠们在磨外颈之前研磨中心孔吗?如研,用什么设备和刀具?

网友A:
顶针孔磨不磨取决于轴的精度,可以用中心孔磨床、顶心孔研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针孔磨不磨取决于轴的精度,可以用中心孔磨床、顶心孔研磨机。

大侠,研磨的成本和效率怎么样?

网友:
这个 很简单  想知道  单独问我

网友(点评):
大侠就在这里回复吧,为什么要单独问呢?

网友:
车工工艺和磨工工艺都有详解。

网友:
还是没解决啊。
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看新线上的情况,比对下。要不直接从新线上拿活去加工下,对比就知道是中心孔没处理好还是设备有问题。
这个中心孔,不适合研,料的刚性差,研,容易变形。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不越二的设备打出的中心孔还是靠谱的。

网友(点评):
只是没事想想,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原因大概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