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HRC50模板上30 H7mm的孔 深度是40mm 用铣好还是用镗好

楼主(2012-01-26):
硬度HRC50模板上30 H7mm的孔,深度是40mm,用铣好还是用镗好?
我们现在用硬质合金刀铣,但是效率低。现在想用镗,但不知道用什么刀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急着要知道答案

网友A:
我知道,用搪嘛。用CBN的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余量多少,稳定否,住友的bn250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用搪嘛。用CBN的就行了

你们有实际加工过吗  比如镗十个孔   精度一致吗

网友:
高硬度的工件,只有用更高硬度的刀来加工
楼主没说材质,个人也推荐用CBN
要想十个孔一至,还要看刀片磨损有多快,摸清楚数据,及时更换刀片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有实际加工过吗  比如镗十个孔   精度一致吗

实际加工过的,一样可以的,尺寸一样没问题的。如果你重复换刀的话就得看你的机床精度了

网友(2013-04-20):
200元单刀尖的刀片十个孔下来得差3丝以上。我车孔时就是这样的磨损量。

网友:
当然是镗了,用CBN刀片。不管是什么硬度,镗孔的精度比铣孔至少高一级,圆度就更别说了。

网友:
现在精镗都用陶瓷刀片了,寿命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3-09-15):
用镗刀CBN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