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一个风机的过桥轴承,求助

楼主(2012-01-26):
各位师傅!
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拆装一个风机的过桥轴承(2316 k,带紧定套HE 2316),第一次紧定套收的太紧,所以这个轴承只用了5个月,就坏了。然后今天在装的时候,有意识的没有把紧定套往死里收,但是一开机,造成了轴的轴向串动。无奈之下,又打开轴承座,收紧了紧定套。想问下各位:这样的轴承在安装时要注意些什么?紧定套收到什么程度算合适的?有没有经验方法或者理论依据?小弟在此谢过了!
求助!!!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凭经验吧

楼主:
经验需要积累,谢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
个人感觉也就是在初步紧定之后加预紧力,看看有无轴向、径向变动。或者在第一次调试好后记录轴承位置然后在下次装配时作为参考。

网友:
经验。需要经验。有时是说不出来的。或是感觉。

网友:
安装

轴承类型 自动调心球轴承
所选轴承 SKF 2316 K

配紧定套的安装
 机械安装

开始工作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的全部内容。使用说明中包含了多种可选的工具和测量方法。

安装程序
擦去轴承内孔和外圆表面的防锈剂。
若轴承使用脂润滑并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下使用,或润滑脂与防锈剂不兼容,需要小心清洗并凉干轴承。
擦去轴套表面的防锈剂。
用矿物油轻微润滑轴承的内孔。
使用螺丝起子或其他合适工具插入狭缝以弄开紧定套,并将其推到轴上的正确位置。
将轴承装进轴套。
轴承配以紧定套安装在靠轴肩的位置时,需要一个轴肩套。轴肩套的设计必须留有足够的空间予紧定套在其下移动;轴承需要紧靠轴肩套。需要的拆卸距离比安装时的推进距离要大。
安装螺母时,有倒角的一面应朝向轴承。但不要安装锁定垫圈。
利用锁紧角度安装
使用SKF钩形扳手 HN或HN .. B
仅用手力拧紧螺母,使轴承、轴套和轴有适当接触。
若使用公制螺纹的的紧定套,利用扳手或其他合适工具,以 85° 锁紧角度来锁定螺母。仅适用于 KM 16 公制螺母。
若使用英制螺纹的紧定套,利用扳手或其他合适工具,以 85° 锁紧角度来锁定螺母。仅适用于 AN 16 英制螺母。
将扳手放在与其原来位置成180°的位置。使用锤子轻敲扳手,稍再拧紧螺母。如轴承在轴上有扭曲,将得到校正。
-------------------------------
利用垫片测量轴向推进距离
若轴承是用轴肩来定位,且在轴承和间隔套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可在180°位置放置两片垫片。垫片的厚度等于要求的轴向推进距离 0.46 mm 。
此推进距离仅适用于实心钢轴。
把紧定套装在轴肩套之下。把垫片靠在轴肩套,将轴承推进紧定套直到与垫片接触。
拧紧锁紧螺母,但不要过紧,到垫片刚可移开的程度为合适。移开垫片,用扳手拧紧螺母以推进轴承直到其接触到轴肩套。
-------------------------------
拧开螺母。轴承将不会松脱。
装上锁定垫圈。
用力拧紧锁紧螺母,但须确保轴承在轴套上没有被继续推进。
把锁定垫圈的定位销弯入锁紧螺母的凹槽中以锁定螺母。不可将其弯入凹槽底下。
确定轴或轴承外圈可轻易转动。
若轴承使用油润滑,注意使用正确的润滑油及用量。
若轴承以脂润滑,在此时加上润滑脂。
一般情况下,此轴承应完全填满润滑脂,应用于高速下除外。另在轴承箱中的剩余空间(约30至50 %之间)填充润滑脂。
SKF电子润滑脂计量表 LAGM 1000E 是测量填充量的有效工具。
对于“一般”工作条件可使用SKF润滑脂 LGMT 2 。考虑实际的工作条件选择润滑脂,参见SKF 简明润滑脂选择指南 。
若轴承配合标准的轴承座使用,参见标准轴承座 安装说明 。

网友(点评):
这是从SKF官网上弄到的,有兴趣可以加QQ详谈啊 QQ649997847

网友:
安装

轴承类型 自动调心球轴承
所选轴承 SKF 2316 K

配紧定套的安装
热安装

开始工作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的全部内容。使用说明中包含了多种可选的工具和测量方法。

插图内的轴承大都不是按比例和实际设计。

使用说明仅适用于SKF轴承。

选用使用说明内所建议的工具时,请根据实际使用的轴承和其他相关组件的尺寸核查其可用性。
 滚动轴承的安装和拆卸有时会涉及到;重物的搬动、工具和其他设备的使用或高压油的使用。为避免发生事故、人体受到伤害或财产损坏,请小心遵守有关说明。
-------------------------------
注意事项
在清洁的环境下安装轴承。检查轴承箱、轴和轴承的其他相关组件以确保其清洁。
轴承应留在原有包装中直到安装前的一刻,以防止被污染。
应检查所有与轴承接触的组件的尺寸和形状公差。
圆柱形轴颈的直径,通常使用千分尺测量各三个平面的四个点。测量记录的表格可在 这里 获得。适当填写测量记录并存档有助以后的跟踪工作。
圆柱形轴承箱的内孔直径,通常使用内量规测量各三个平面的四个点。测量记录的表格可在 这里 获得。适当填写测量记录并存档有助以后的跟踪工作。
安装程序
擦去轴承内孔和外圆表面的防锈剂。
若轴承使用脂润滑并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下使用,或润滑脂与防锈剂不兼容,需要小心清洗并凉干轴承。
擦去轴套表面的防锈剂。
使用螺丝起子或其他合适工具插入狭缝以弄开紧定套,并将其推到轴上的正确位置。
将没有加热的轴承装到轴套上,使轴承内圈、轴和轴套充分接触。确保轴套固定在轴上且不能移动。测量轴套小端到螺母端面的距离。加上轴向推进距离 0.46 mm 以得出“安装”距离。
此推进距离仅适用于实心钢轴。
轴承配以紧定套安装在靠轴肩的位置时,需要一个轴肩套。轴肩套的设计必须留有足够的空间予紧定套在其下移动;轴承需要紧靠轴肩套。需要的拆卸距离比安装时的推进距离要大。
卸下轴承。
加热轴承。
 可使用SKF感应加热器 TIH 030m 。
 可使用SKF感应加热器 TIH 100m 。
 可使用SKF感应加热器 TIH 220m 。
可使用电热板,如SKF 729659 C 。
可使用电炉。将轴承置于支架上以使空气在轴承周围可自由流动。
一般情况下,轴承温度高于轴80 到90°C (144 到162°F)已足够进行安装。
轴承加热温度不可得高于125°C (257°F),更不应使用明火加热。
戴上防污 手套 ,以提取加热后的轴承。
把轴承装到轴套的计算位置处,保持位置直到其紧夹在轴上。
对于普通游隙的轴承。当外圈可轻易转动;但左右摆动时略有阻力,表示推进距离正确。
装上锁定垫圈。
用力拧紧锁紧螺母,但须确保轴承在轴套上没有被继续推进。
把锁定垫圈的定位销弯入锁紧螺母的凹槽中以锁定螺母。不可将其弯入凹槽底下。
确定轴或轴承外圈可轻易转动。
若轴承使用油润滑,注意使用正确的润滑油及用量。
若轴承以脂润滑,在此时加上润滑脂。
一般情况下,此轴承应完全填满润滑脂,应用于高速下除外。另在轴承箱中的剩余空间(约30至50 %之间)填充润滑脂。
SKF电子润滑脂计量表 LAGM 1000E 是测量填充量的有效工具。
对于“一般”工作条件可使用SKF润滑脂 LGMT 2 。考虑实际的工作条件选择润滑脂,参见SKF 简明润滑脂选择指南 。
若轴承配合标准的轴承座使用,参见标准轴承座 安装说明 。

网友:
     传统实体轴承在维修的时候即要拆轴承,又要拆关联设备,实在太麻烦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剖分轴承,维修的时候只需要拆轴承,无需动设备,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剖分轴承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用的啊

网友A:
安装完之后测游隙,保证安装后游隙在轴承厂家要求的公差范围内。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之后测游隙,保证安装后游隙在轴承厂家要求的公差范围内。

楼主说的非常到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