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也玩自行车的双轮滑行

楼主(2012-01-26):
为了减重设计成前后两轮自行车式的起落架,在地面时左右两翼有弹性支撑轮,起飞时把这两个支撑轮丢下,降落时像自行车那样用两个前后轮滑行,然后低速时再辅以一个翼尖的滑撬支撑,像自行车那样低速时就会倒一样,停下来后地面人员再把左右的两个支撑轮装上

网友:
搞不懂这种方法有什么优势???是不是方便在小马路也能起降??就是在乡村小路也可以起降啊??

网友:
U2要在高空中飞行,那里的空气很稀薄,为了保持升力,得用很长的机翼,没有设计边上的起落架应该也是为了减轻重量和降低阻力上的考虑,而且可以使结构相对简单 可靠

网友(点评):
u2的设计参考了当时非常流行的f-104。f-104也是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顺便说下f-104是在内华达沙漠中用火箭弹插翅膀设计出来的。当然这种布置方式无法放下2对起落架

网友A:
海鹞也是这种布置方式· ·          ·

网友(点评):
不过它降落时不是双轮滑行,直接垂直降落

网友(点评):
知道伊莉莎白航母要求的起降方式吗?

网友(点评):
如果海鹞能滑行降落的话,请问它有尾钩吗?

网友(点评):
靠舰,以30~60度角,倾斜下滑,降落。

网友(点评):
还有 海鹞也有空军型,

网友(点评):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视频里海鹞可以滑行降落,有一个视频是降落失败的,等会我发上来,即使它倾斜下滑,也不是双轮滑行了,是像垂直降落那样四个轮子一起着舰,如果像普通飞机那样滑行降落的话,估计起落架会受不了

网友(点评):
垂直起降耗油啊,常规起降都是短距起降,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喷口旋转一定角度,常规机场,由于跑道长,当然也可以常规起降。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不想争了,没意义,海鹞起飞重量多少吨?起飞降落的时候能带多少油?知道天钩吗?在争咱们去超大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海鹞即使可以滑行降落,它也是四个轮子一起着陆的,不是U2的纯粹的两个轮子自行车式的高难度着陆;第二个问题是海鹞能否像普通飞机那样高速的滑行降落,这个似乎不行

网友(点评):
第三个问题是海鹞是否像你说的可以倾斜下滑,这个应该没问题,垂直都可以降,倾斜当然没问题了。对于前两个问题,你同意否?我已经去超大问过了,不过很多人也都不清楚,倾向于不能正常降落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像正常飞机那样降落的话,海鹞的四个轮子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特别是两边的轮子,另外如果海鹞设计的时候就不考虑正常降落的话,那起落架就设计的会小一些,也能节省重量

网友(点评):
你在去问问天钩航母为什么下马,有些人总是喜欢拿海鹞和雅克-38相比,1985年后基辅级上还有雅克吗?

网友(点评):
第2常规起降的时候,起落架不是刚性的吧?4个点怎么保证在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别扯到其他地方去,我现在就问你这三个问题,能否直接回答?可以倾斜下滑这个我也同意,但我认为不能正常降落,你可以给出视频,官方说明等等

网友(点评):
起落架不是刚性的,即使垂直降落也有个缓冲弹跳,但是对于正常降落来说就不能保证后轮和左右两个轮同时着地,所以冲击和危险性会很大,所以我认为不能正常降落

网友(点评):
另外左右两个轮子的起落架看起来很纤细,正常降落的话估计会受不了,因为不可能每次都非常的平稳,下降率很低,只要稍微下降的猛一点,左右两个轮就挂了,虽然视频里的下降速度很快,但也可佐证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鹞也是这种布置方式· ·          ·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视频上有,它就不存在?空军型怎么起降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见过么?有明确的官方说明?空军型的怎么就不能垂直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鹞也是这种布置方式· ·          ·

海鹞的机身虽然也是这种布置方式,但它机翼上还有轮子保持平衡,实际上是四个轮子,而U2降落时只有两个轮子,降落是是靠翼尖的滑靴保持平衡的

网友(点评):
看1楼视频,降落的时候是双轮着地的,然后滑行一段时间后才用滑靴

网友(点评):
降落的时候保持平衡很重要,飞机里面视野狭窄,还要有引导车引导,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U2的,里面就讲U2是很难开的飞机

网友(点评):
嗯,对,降落有难度

网友(点评):
他翼尖的2个轮子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持平衡,不是完全的受力轮

网友(点评):
降到一定的速度后机翼就偏向一方让滑靴承力了,跟平衡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你问的3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是你没看懂而已。我不想据需补充。雅克38只有垂直着舰能力,怕把甲板烧坏专门有个起降区,天钩航母下马的原因是因为垂直起降带弹量少滞空时间段,这个从侧面反映了油耗与起降的关系。还有机翼上2个轮子是向后收的。你说不能保证前轮和后3轮不能同时着地,实际上后掠翼飞机降落的时候都要用机翼迎风,也就是后轮先着地。那么你告诉我中间的2个轮子有用吗?不是支持的是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从来没见过它正常降落,也从来没见过官方说明,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视频你也看了,后轮先着陆,然后机头猛载,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冲击,左右的两个轮子也非常的脆弱,它跟后轮是同时着地的,你看看其他视频

网友(点评):
呵呵,我现在要你拿出直接的证据,你根本什么也拿不出,只能是自己的臆测

网友(点评):
你说话注意点啊,视频上没有就不能?

网友(点评):
呵呵,讨论个问题看你急的,连我臆测都出来了,注意身体啊

网友(点评):
还有我不是飞行员,我也不任职英国宇航公司,你让我拿官方证明我拿出的和你在youku上看到的视频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没有视频只能找官方的说明或者飞行员的记录,找到了我就认,找不到我只能说,你的想象很美好,但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点评):
我看到的也是军事杂志上的报道,你可以说,哦 ,那些都是臆测,我把杂志地址和文字地址告诉你好了,你去他们编辑社辩论吧

网友(点评):
你既没见过证据,也找不到证据,不是你的臆测是什么?

网友(点评):
好啊,等你的文字,只是希望你别把文字给解读错了,哈

网友(点评):
关于海鹞是否有常规降落能力,2011年的舰载武器增刊的上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不会再对这篇帖子做任何回复你心中还有不平去杂志社说啊

网友(点评):
如果我找到鹞式不能正常降落的证据,希望你也能信我啊,就怕你不敢承认了,啊哈

网友:
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得,应该先搞清楚人家为什么这样设计,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实现什么功能,这样争来争去的讨论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