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料修边加工

楼主(2012-01-27):
10毫米钢板,材料45#钢,经剪板机下料后,剪切口有些毛刺及剪切纹,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去毛刺及提高切口光洁度,不知有没有哪位社友用过直线倒角机,效果如何,谢谢指教!(产品尺寸200*300*10毫米)

网友A:
一套数控系统+流水线,成本3万块,可自动打磨任何形状的物件,按你提供的形状,一分钟最少可打磨30片,也可以做成单机,成本会降低一半,但不能磨圆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数控系统+流水线,成本3万块,可自动打磨任何形状的物件,按你提供的形状,一分钟最少可打磨30片,也可 ...

如何与你联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设备.谢谢!

网友:
龙门式的剪板机  间隙是多少?

网友:
由于场地限制我是用吸盘上下料,你可以加一段输送带进料

网友:
我的qq;529254250 15921245118 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