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画出跟参考曲线一样的实线

楼主(2012-01-28):
请问各位师傅如何划出跟这条参考曲线(虚线)一样的实线,从而使这条曲线跟旁边的两条直线实现封闭框。

网友:
起码楼主要说是使用的什么软件吧

网友(点评):
怪我, 我以为在PRO/E里面发帖大家都知道是PRO/E的 ,我是用PRO/E软件画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帖子所在的板块。

网友A:
草灰环境  从边  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高手六个字表达一切,问题我这菜鸟一点都没明白您想表达啥?

网友:
新建 零件 选参考平面  (曲线在该平面中) 进入 草绘  在画曲线时  从边 这个菜单

网友(点评):
从边 这个菜单在哪里给个截图看看

楼主:
谢谢四楼高手了 我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灰环境  从边  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

看到笑了,看来你也用拼音打字啊。我刚开始不知道你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