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飞版主 请问你的的电话 我对你那条线有兴趣希望与你个人合作

楼主(2012-01-29):
          我也是 汽车上的 ,某零件,需要量产,板材是0.8毫米宽幅是350毫米到650毫米,基本是钢卷来到后,要定宽分条,定长横剪,码垛 或者直接进入下一步工序:折弯、冲孔、焊接、酸洗磷化)。
          其实我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厨房用具厨房设备的生产在做,考虑这道线的多用性,把钢卷的宽度定在最宽1600毫米,厚度0.47---3毫米以内的不锈钢或者碳钢板的开卷、校平、分条、卷料或者横剪分段,码垛。具体的数据如下我贴出:

一、 主要技术参数

  1.  原料参数

材质               冷轧卷板、镀锌板、不锈钢板等

      板厚               0.47~3.0mm

板宽               500~1600mm

卷材内径           Φ490mm /Φ508mm/Φ610mm

卷材外径           Φ800~1500mm

卷材最大重量       15000kg

  2. 成品参数

      纵剪条数           4条(3对刀,无废边)

长度精度           ±0.3mm/m

宽度精度           ±0.2mm

对角线精度         ±0.6mm/m

校平平整度         0.5-1.5mm/m2

垛料长度           300~3000mm

堆垛重量           ≤5000Kg

  3.  其它参数

生产速度           18-20片/分(长2000mm)

注:以上为不分条时的剪切速度。分条时速度降至70-80%。

总功率             约80KW

开料方向          从操作侧看由 右
二.生产线配置及功能
                   1)开卷→校平→横剪→码垛
                2)开卷→校平→纵剪→横剪→码垛
                3)开卷→校平→纵剪→卷料
整线主要有下列部分组成:   (未写出卷料装置希望你能加上。)

1.上料小车

用途:将卷料套装定位在开卷机卷筒上。

  结构:小车由液压升降料架和机动行走车盘组成。

² 升降料架为V型结构,表面覆橡胶板,油缸推动升降,导柱导向。

² 车盘由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沿钢轨行走。

² 油管及电缆由拖链防护。

² 升降油缸:Φ150x600mm。

² 传动电机:AC1.1-6P 。

2.开卷机

用途:主动开卷放料或回收卷料。

结构:单支承悬臂式,由卷筒、机座、传动系统等组成。

² 卷筒为四瓣式,液压扩张,本体涨缩范围Φ465-515mm,加套靴涨至Φ610mm。

² 卷筒由电磁调速电机带动,主动展开料头并回收卷料,电机功率7.5kw。

² 卷筒芯轴尾端安装气动刹车装置,制动并产生开卷阻尼。

² 开卷机安装料头压辊,压辊包胶,电动旋转,液压摆动。

² 涨缩缸:Φ150x145mm。

3.辅助支承

用途:支承开卷机卷筒悬臂端,增加卷筒回转刚性。

结构:辅助支承为一液压肘杆机构,由油缸推动摆臂抬起或落下。

4.校平机(四重辊式)

用途:将卷曲的板料校正成平整板料

技术参数;

送料辊数              1对

送料辊直径            Φ150mm

校平辊数              11根

校平辊径              Φ105

支撑辊直径            Φ106

支撑辊排数            3排

校平辊材质            GCr15(镀铬)

校平速度              Max 45m/min

校平功率              AC30KW

结构:

² 11根校平辊上5下6布置。

² 上排辊由电机带动升降并调整下辊间的校平间隙及倾斜量,百分表指示。

² 引料辊包胶,油缸压下。

² 引料下辊和全部校平辊由交流电机、减速机通过齿轮分配箱和万向接驱动,变频器调速。

² 机架钢板焊接,整体退火处理。

² 校平机进料侧带摆动式进料托桥。

   5.摆桥(活套)

      用途:过渡料头或料尾,形成储料活套。

      结构:该装置由摆桥及弧型料架组成。

² 摆桥由油缸推动抬起或升降,桥面为胶木板。

² 弧型料架由若干托辊组成,托辊包耐腐蚀、耐磨损的橡胶。

² 摆桥地坑中有二对料位检测光电开关,当料升至上位,校平机拖动开卷机均匀加速;当料位下降至下位,均匀减速。

   6. 导向装置

       用途:导正板料走向,保证板料不走偏。

结构:由两侧导料辊、移动滑座、丝杆滑轨及调节手轮等组成,导料辊径Φ70。

² 导辊:GCr15 淬火,表面镀铬。

²  两侧各三组导辊。调节手轮在操作侧,导辊可单独移动,也可同时移动。

  7. 辊式伺服送料机

用途:按设定的开料长度准确送料。

技术参数;

送料辊数              1对

送料辊直径            Φ150mm

辊子材质              9Cr2Mo(中频淬火HRC58-62)

伺服电机              13.2kw

送料速度              Max 80m/min

结构:辊式送料

²   送料辊由伺服电机和高精度减速机驱动。

²   送料辊由手动螺杆升降,通过弹簧压紧板料。

   8. 纵剪机

    用途:将板料按需要宽度尺寸分切

结构:上刀轴偏心调节,下刀轴固定。

²  由带刀盘的上下刀轴、固定支座及活动支座、刀轴间距调节机构、传动系

统等组成。

²  下刀轴固定,上刀轴偏心调节刀盘重合量。

²  刀盘周向靠键定位,轴向靠压块压紧。

²  活动支座移出以便于拆装刀盘。

² 上下刀轴主动旋转,旋转动力来自送料伺服电机,由刀轴固定端输入。

²本机带3对刀盘及任意组合宽度的隔套,详细规格数量见16项。

9.高速剪板机

结构:机械式传动结构,气动离合器传动。

² 刀架由上向下剪切。

² 三点式滚动导轨,无导向间隙,免维护。

² 剪切间隙由手轮调整,刻度显示,调整安全快速。

² 刀片材质:Cr12MoV

² 交流电机1台:AC11KW。

10. 升降料架

² 升降料架为液压铰支式,顶面安装电动辊道,随垛料高度增加,自动降落。

² 剪切至设定张数,生产线停止运行,辊道将垛料移出剪板机内档,叉车或行车将料移走。

11.液压气动系统

       液压系统压力          16Mpa

系统采用集成泵站、阀块分散安装在油箱及床身上。

液压泵阀选用油研产品,其它元件选用国产优质产品。

  12. 电气系统

² 全线采用PLC集中控制,设有调整、手动、自动三种工作方式。

² 为便于操作,全线设置多个操纵台(站),主操纵台配置触摸操作屏。

² 具有长度设定、剪切记数、速度调整等功能。

² 主要元件配置:

       PLC                    三菱

       伺服及数控系统       伦茨

变频器               欧姆龙

触摸屏               威伦

       脉冲编码器            光洋

       光电开关             欧姆龙

       按钮                 TE

      其它元件             国产优质品

网友(2012-09-22):
像日本人的做风,技术要求基本上就把设备做出来了,在中国这也是防小人的一招,能不能防住还要看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