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销钉 ,请教高手

楼主(2012-01-29):
过盈安装一销钉,求方法,水平方向安装,现在只能用榔头敲,害苦车间的工人了 ,求方法,
找了一些安装工具,气动的或 液压的 都找过 没合适的。。。
也想做一些工装但空间小,(还有自己本来水平烂),求高手能点一下,
求意见。。。。
现安装方式看图。。。

网友:
或者你看看我空间人家安装轴承的方式,用螺旋式,就是做个夹具相当于一把小型平口钳,你旋转螺钉把销钉顶进去。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cmiw.cn/home.php?mod= ... cid=52382#pic_block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了,顶螺杆顶啊,这个课题根本没难度的,是个钳工应该都不难,销钉上涂点二硫化钼啊。

网友:
一个是象楼上班竹说的那样,另一个把销子改松一点,在另一端铆住。或者配合长度不要那么长。

网友A:
楼主是在说敲打的过程中工件不稳,容易移动的问题吗?还是在找不用敲击,使销钉自动装入的问题?前者可以做个固定工装,或者干脆放在墙角敲,后者我倒没什么主意,因为销钉都是紧配,不敲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
关键是销的过盈值是定下来的,这里不能松,轴套是单边开孔的,
也想过旋转进入,在虎口钳也做过测试,要的力比较大的,所以假设做成这样的平口钳,安装时也很费时费力,不一定转的进,这边是走量的,所以工时也重要的很啊。
不过谢谢一楼,我会在这方面再想想,可是你的那帖子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说敲打的过程中工件不稳,容易移动的问题吗?还是在找不用敲击,使销钉自动装入的问题?前者可以做 ...

是因为敲击对内部的轴承,造成影响,而且安装不方便,。。
求合适的工具或安装方式,还有只能水平的安装。。。

网友:
是为了减少震动啊,那旋进去是最好的办法了,配合太紧可以打点润滑油!其他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销钉不是很大,放到冰柜里降温试试。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 ,我也想到了这里,同意

网友:
嘿嘿8楼方法简单实用可以试试

楼主:
领导让我做个自己做个电动液压--开口钳,没搞过啊,烦啊!!

楼主:
补充一下,至少压力要在12~14MP之间,用8~10MP气动头压下去没动。

网友:
呃~用自动打柳钉的方法不知可行不?

网友(点评):
不行吧,那个速度快危险的,铆钉和销子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点评):
速度自己控制啊

网友(2012-03-19):
建议用锥销和锥孔配合

网友:
8楼的方法不错,何不试一试!

网友:
同意8楼的办法,楼主如果试过,请告知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
8楼的方法,工厂不太实际使用,我先在自己做了个液压工装,有时间发图,用压接钳改装。

网友:
学习了,求正解………………

网友(2012-12-19):
再把眼儿弄大一点儿,就可以弄进去了

网友:
用液态氮来冷冻,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应该可以很轻松的进去

网友:
用丝杠做个手钳,旋转丝杠压进去

网友(2013-02-05):
看销子不大,应该容易压入。如楼主所说压不进去,那就是过赢量大的缘故,确有需要,就只能热套了

网友:
建议做一个鸟粡,内径比销大一倍,长度60cm,然后里面塞一根棒槌,几下就进去了,前面端部的固定自己想,很简单的。

网友(2025-06-09):
弹性圆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