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端盖零件可否用采用压铸成形?

楼主(2012-01-29):
求助:问论坛中有铸造加工经验的前辈么,如图是某潜水电机的上端盖,可否用压铸成形,材料是HPb59-1
如果不行,除了型砂铸造,有什么更合适的成形工艺吗?望前辈们相告之!万分感谢!

网友A:
量少采用压铸不划算,具体用什么方式,你要综合考虑成本及后续加工的费用,看怎么玩总体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采用压铸不划算,具体用什么方式,你要综合考虑成本及后续加工的费用,看怎么玩总体划算,

产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最大壁厚有将近32mm,怕的是不能加工。

网友(点评):
量大应该是采用热挤压,挤压以后,局部加工就可以了,其它表面就不用动了,并且缺陷少,铸造的话,壁厚大了容易有各种铸造缺陷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最大壁厚有将近32mm,怕的是不能加工。

哦!懂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