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铸连扎设备的水平浇注什么?他跟其他的浇注有什么区别?优缺点在那里?

楼主(2012-01-29):
用于生产电工圆铝杆的连铸连扎设备技术水平浇注什么?他跟其他的浇注有什么区别?优缺点在那里?

楼主:
然道就没有大侠知道这种技术么!

网友A:
只能用在4辊或5辊浇铸系统上,2辊的不能用,因为传动在上面,

简单说,就是倾动炉的铝液给中间浇包,液面靠浮漂控制,中间浇包有一个特殊的浇铸嘴,位于浇铸轮的正上面,浇道是平行于铸槽的,铝液几乎不经过跌落就可以入浇道,这样就保证不产生卷渣,并且凝固均匀,其优点比45度的就是浇铸质量得到提高,常规的就是90度或45度的,

缺点说不上,也许阿拉比较笨不知道,结构也不多复杂,在嘴子上有点技术,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阿拉有这些图纸,琢磨过,没发现什么诀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在4辊或5辊浇铸系统上,2辊的不能用,因为传动在上面,

简单说,就是倾动炉的铝液给中间浇包,液面 ...

阿拉哥能发些具体的图纸看看么,我空想还是有点浮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