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心求助

楼主(2012-01-29):
某台老外的设备,如今公司要研仿。没有实物,只有如下的简单资料。本人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太大头绪,有高手来帮个忙不?

轴承组件

轴承组件

这是用在铸造生产线上某个设备的组成部分,有一根长转轴穿过这个轴承组件,与最下面的四方孔键相联接,动力通过带轮传递给四方孔键再传递给转轴。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这部分的轴承组件的作用与结构不明,只知道有压缩空气和氩气的入口以及压缩空气的出口,压缩空气冷却用,氩气用于铸造除杂,出口在与轴承组件相连的上面部件(图上没有)。

装配关系弄不清楚。在已经有两个球轴承的基础上,为何还要加入滚针轴承?两个油封(seal)的作用也不明了,按图猜测是装在滚针轴承外圈,那有什么作用?如果是为了封住滚针轴承的润滑油脂,又缺乏定位,两个成对安装的油封只会把法兰套末端的注油孔(图上可以看到有个孔,是否注油孔不明)堵住。
同时法兰套外圈上的螺纹孔是通入压缩空气及惰性气体用,推测靠近法兰的那个孔是用来通惰性气体,通过迷宫密封(labyrinth)防止进入下部;远离法兰的那个孔用来通入压缩空气,围绕轴套进行冷却。不知道对不对。

啊啊啊啊啊,有高手指点一二吗?

补充内容 (2012-1-30 23:41):
推测结构在36楼,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装配关系弄不清楚。在已经有两个球轴承的基础上,为何还要加入滚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关系弄不清楚。在已经有两个球轴承的基础上,为何还要加入滚针轴承?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东西啊?

这个不好说,被老板知道了非搞死我不可。

网友:
额 除非是用过设备的人 要不然不好说呀 做什么用的也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被老板知道了非搞死我不可。

那这个东东起什么作用的 啊,知道作用就好分析了。

网友:
不说干什么用的我们也分析不出来啊

网友:
你最起码要说出这个机构的作用啊

楼主:
这是用在铸造生产线上某个设备的组成部分,有一根长转轴穿过这个轴承组件,与最下面的四方孔键相联接,动力通过带轮传递给四方孔键再传递给转轴。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这部分的轴承组件的作用与结构不明,只知道有压缩空气和氩气的入口以及压缩空气的出口,压缩空气冷却用,氩气用于铸造除杂,出口在与轴承组件相连的上面部件(图上没有)。

风追云 -1

网友(点评):
这也行?老鹰没仔细看吧

网友C:
你想弄明白什么问题吧?你老板给你的任务是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弄明白什么问题吧?你老板给你的任务是做什么?

弄明白整体装配关系以及各个部件的设计原理,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D:
回转精炼包?纯属瞎猜的,

网友E:
把有相互关系的零件,用想象方法组装在一起,再进行分析,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有相互关系的零件,用想象方法组装在一起,再进行分析,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才来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转精炼包?纯属瞎猜的,

虽不中亦不远矣。看来哥们也是这行的啊。

网友F:
对你所说的设备完全不懂,看图说话。
很明显你这个图片是产品说明书上的轴和轴套组件爆炸图,结构很明白:
1.一条空心轴固定在轴套内,轴向固定要求不高,是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做个简单的限位,因为轴两端为台阶固定了距离,没办法微调游隙,所以在轴承外圈端面各装了一个轴承弹簧波圈,来对轴承施加一点预压,补偿间隙,减小振动(也可能是因为轴的热伸长或冷缩范围较大,用弹簧波圈来补偿这个间隙)。轴套外法兰是固定整个组件用的,轴套侧面上的两个孔个人认为是加润滑油孔(如果轴工作时承受温度过高的话,此两孔为润滑油通路,一进一出,轴承通过油路进行润滑和降温),因为动力部分位于下方,轴顶端就没用油封,而是采用了密宫式密封,一个作用是可以通气,轴工作时发热后,轴套内润滑油压力不致升高,另一个作用是非接触式密封不会磨擦产生热)。
2.因为轴下端受径向力比较大(传动部分),所以在球轴承外侧,装了一个滚针轴承,滚针轴承内圈直接装在轴上,只依靠与轴的磨擦力固定,无另外轴向定位(外面有间隔套+O型圈+联轴器,内圈也跑不了,也不需要额外定位),滚针轴承外圈和球轴承外圈,通过间隔套由法兰轴向定位,还有一个骨架油封,应该是油封外圈固定在法兰内,内圈封在轴上或套在轴上的间隔套上(减小轴的磨损)。
3.再下面就是一个传动用的锥套自动定心式联轴器,联轴器内外都有O型圈密封,应该是保持空心轴内部的密封。(此处猜测轴内通气是为了降温用的)。
因为不了解此结构有什么作用,只能大概猜测一下,就图论事,难免不周,具体还需要楼主加以验证。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滚针轴承这里还是想不明白。还有通入的气体分为氩气和压缩空气两种。压缩空气冷却用,氩气精炼用,没有润滑油,所以我认为空心轴外是压缩空气流道,轴内是氩气流道。

网友(点评):
你错了,冷却的压缩空气只是在轴套内循环,目的是给轴承降温,不经过轴的。氩气是由空心轴中间孔传送的。两者无关,没有关系的。你要明白结构用途。一个是让轴承保持稳定的工作温度,一个是此轴空心的作用----通气。

网友:
瞎猜一下           球轴承轴向定位 滚针回转,滚针不具有轴向定位功能,,也许仅仅是为了叫油封内圈没有旋转摩损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这样油封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滚针轴承自己就是一个泄露点。

网友(点评):
不一定必须全部密封才叫密封。空气的话 漏一点不是不可以 甚至还有用处,比如冷却,吹尘。

网友(点评):
冷却用通入的压缩空气有一进一出两个口(还有氩气入口,图片上找到3个洞,不知道怎么分配用途),出口连着消声器,没有放任泄露的原因。如果泄露允许,为何要两个油封?

网友(点评):
上面用迷宫,应该转速很高吧?那么,滚针就为油封的减少磨损提供了理由,油封的话,里面的防止外泄,外面的防尘,也许。允许部分泄露和放任不管是两码事,再者 那个O型圈可能就是一个补救,不过没太看明白

网友(点评):
你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你要弄明白,油封是为了封轴承,防止轴承内的润滑脂流出,自然包括封球轴承和滚针轴承。冷却吹气是不能经过轴承的,要不然不是把轴承内的润滑脂全吹出来了?

网友(点评):
上面用密宫不见得转速高,也可能是因为工作温度高,通气是防止轴套内压高,把润滑脂挤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你所说的设备完全不懂,看图说话。
很明显你这个图片是产品说明书上的轴和轴套组件爆炸图,结构很明白: ...

1.该轴承组件为垂直布置,冷却方式为压缩空气冷却,据我所知没有通入润滑油(在垂直布置的情况下,如通入润滑油,这种结构肯定会从下方泄露)。
2.我的疑点很大一部分在于滚针轴承部分。将图放大可以看到,空心轴下方安装弹簧挡圈的地方有一个台阶,滚针轴承的轴向定位由这个台阶和下方的法兰完成。依照图所示尺寸,则油封(为什么是两个)的内圈必然会套在滚针轴承的外圈上。这种结构令我难以理解。如果油封内圈套在轴上,那么油封如何轴向定位?从图上看,间隔套的厚度+两个油封的厚度差不多与滚针轴承厚度相等,靠间隔套无法完成这个定位。这个地方怎么也想不通。
3.下方的锥套和带轮与空心轴配合大体不错。但是最后面的最小的o型圈安装在哪里?

网友(点评):
这个O型圈作用是密封轴和锥套的,那就有两种安装方式,不是锥套开槽就是轴开槽,具体是看加工的经济性和轴的强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1.该轴承组件为垂直布置,冷却方式为压缩空气冷却,据我所知没有通入润滑油(在垂直布置的情况下,如通入 ...

油封压入到固定下轴承外圈的法兰内,本身是过盈配合,油封又不受轴向力,不需额外的轴向定位的。
既然是滚针轴承,自然是有内外圈的,怎么可能会磨到油封?人家是爆炸图,又不是平面图,眼睛看到的和实物有差距的(再说了做产品说明书的可不一定是原设计者,有误差很正常)。有点常识好不好?既然是油封,肯定是回转密封,要不然就用O型圈好了。
补充一下,主轴套如果是通压缩空气冷却的话,那轴套是两层的(过盈热装),中间有冷却回路,不经过轴承的。轴承就是一次加好高温润滑脂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封压入到固定下轴承外圈的法兰内,本身是过盈配合,油封又不受轴向力,不需额外的轴向定位的。
既然 ...

油封如果是压入到固定下轴承外圈的法兰内的话,为何有两个?滚针轴承是安装在轴套内的,这一点是确认的,在垂直布置的情况下,如果滚针轴承光靠摩擦力定位,很难保证不会滑落下来碰到油封吧?我也认同油封就是要摩擦建立油膜才能密封的,所以我一直无法理解这部分滚针轴承和油封的相互位置关系。

个人认为图片有误应该不属于讨论范围吧,如果图片有误,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图片准确的基础上的。

网友(点评):
防止滚针轴承内圈下落有多种方法,如果它和轴是过盈安装,自然不会落下,即便不是过盈,在内圈下端加装间隔套,再往下由锥套限位,也不会跑位。我在最早回复中已说过。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不是图片结构有误,而是说眼睛看到的详细零件尺寸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过盈安装有可能。但是图片上间隔套的内圈尺寸都比滚针轴承大出不少,我认为不太可能是间隔套挡位。我比较尊重图片上的尺寸比例,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错误的前提下,我也不能随便就推翻人家的尺寸大小。所以才苦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封压入到固定下轴承外圈的法兰内,本身是过盈配合,油封又不受轴向力,不需额外的轴向定位的。
既然 ...

xuechaoqun ,感谢您的热情回复。

可能是我对背景的说明太简单了,导致我们对结构的理解有点分歧,我补充说明下。
这个轴承组件是安装在箱体下部的。有一根转轴从箱体内穿过这个轴承组件通到下面的四方孔键内,然后用销子封住。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转轴是通过空心轴一路连接下来的,这个结构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由于工作条件,转轴是需要经常更换的。在更换转轴的时候,“拔去销子,转动轴承组件下方带轮部分,将轴从轴承组件里松开”(原话),转轴就可以整根从上面拔出。如何通过这个轴承组件完成这个过程?
另外,由于转轴要拔出更换,从这点上考虑,这根转轴上不能安装任何的轴承或密封件。在没有得到这份资料之前,我个人的苦恼之处在于如何对这根转轴进行定心。从老外的这份资料上来看,这根转轴仅仅依靠下方的四方孔键进行定心。这也是让我觉得难以思议的一点。

网友(点评):
定心你可以从那两组O型圈上考虑。本来用O型圈自动定心就是常用的结构,又可以起到密封的效果。

网友(点评):
用O型圈进行导向,然后由四方孔键做联轴器定位。好象只有德国机械才经常用这种四方头键进行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封压入到固定下轴承外圈的法兰内,本身是过盈配合,油封又不受轴向力,不需额外的轴向定位的。
既然 ...

图上一共三个O型圈。中间那个毫无疑问是下端面密封用的。其余两个如果要对转轴进行定心,那么必然要安装在空心轴内。是这样吗?锥套是用来连接带轮和空心轴的,跟转轴i应该没有接触吧。

您真内行,这是德国货。

网友:
先说上面的轴承,支撑轴,外圈定位,轴承内圈随轴一起转动,挡圈用于轴承轴向定位。
下面的球轴承,支撑轴,挡圈定位轴承内圈。由于此端是动力输入输出端,轴承受很大的径向力,滚针轴承周向承载能力强,支撑轴的径向力作用。此端的密封圈用轴承端盖定位。压缩空气如果起冷却作用,估计是冷却滚针轴承等

网友(点评):
结合上面的讨论,我认为两个油封分别位于滚针轴承的上下两端。两个球轴承的部分用压缩空气冷却,滚针轴承内充满高温油脂(轴套下端的孔是注油口)。如果压缩空气冷却滚针轴承,那球轴承那里怎么办?上部更靠近发热源

网友G:
这东西与气缸等东西连着吗,是真空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与气缸等东西连着吗,是真空设备吗?

是真空设备,这部分不与气缸连接。与这个轴承组件相连的上部箱体内真空。氩气要通过这里进入上面的真空箱体内。

网友G:
是那种真空炉吧?以前看见过,我也就是了解,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那种真空炉吧?以前看见过,我也就是了解,不是太懂。

不是炉子。名字不好说,会被搜索引擎锁定的。大体就是生产线上的某个设备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炉子。名字不好说,会被搜索引擎锁定的。大体就是生产线上的某个设备啦。

我建议你看一看真空设备方面的资料,只是建议。我自己也是边学边用的,只是想帮帮像我这样的。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这部分与真空性质无关,仅仅是机械传动与密封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你看一看真空设备方面的资料,只是建议。我自己也是边学边用的,只是想帮帮像我这样的。

不好意思,也没帮上你大忙,但是算交个朋友.

网友H:
也许 那两个球轴承甚至滚针都是自润滑呢?  压缩空气就是主要用于冷却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许 那两个球轴承甚至滚针都是自润滑呢?  压缩空气就是主要用于冷却轴承的

那轴套下方的那个孔是拿来干嘛的?

网友:
无语啊,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好好研究呀!先把大钙的结画出来!

楼主:
推测的结构

推测的结构

截止现在,个人推测的结构,大家看看有道理不?

网友(点评):
没道理的地方太多,太多不合理结构

网友(点评):
要做这个结构,你最起码要理解原设计的设计思路,结构上每个零件为什么要用在这里?起到什么功能?可靠性如何?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环境问题,铸造环境可能对轴承产生不良影响,在轴承室内产生微正压可以防止杂物进入轴承内?迷宫密封通气很可能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点评):
有道理 你一说 想起防爆正压通风柜就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轴套下方的那个孔是拿来干嘛的?

下面的孔为压缩空气进口,空气可能事先通过加油器加了油雾,空气进来后,分流,一股向上穿越两个球轴承,从上口排出,其中,一小部分从迷宫逸出,兼有吹尘效果;另一股向下,从滚针排出,而两个油封套在滚针外圈上,强制空气从滚针处走, 里面的向内密封空气,外面的向外挡尘土。

你的那个图中 要是我 我会通水而不是压缩空气

网友(点评):
已知为压缩空气冷却。如加入油雾器(似乎没听说要供油),则压缩空气必然通入轴承处,那么轴套外圈的阶梯无法解释,完全没有必要加工阶梯。我推测阶梯为定位用,就是用来定位压缩空气冷却罩的。

网友I:
我从这个图中看油封孔径,感觉密封圈是套在滚针轴承上的,或者轴承筒中有轴间,油封是被密封盖压在哪里的,并不与滚针轴承冲突。再一个从滚针轴承的特点及用途去考虑,也许会发现它的妙用。
补充一下,刚看了36楼的图,感觉主轴筒还是不对,滚针轴承外圈没有固定,那么滚针轴承的使用就没有意义了。个人认为滚针轴承处主轴筒孔径是与滚针轴承外圈配合的,来承受主要的径向力,两端的球轴承配合不用很紧,主要负责承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前面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楼主明显太墨守原爆炸图,而不去从功能上结构上来考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从这个图中看油封孔径,感觉密封圈是套在滚针轴承上的,或者轴承筒中有轴间,油封是被密封盖压在哪里的, ...

我认同你所说的,滚针轴承外圈应该固定,但是从图上找不到明显的如何固定的线索,轴套筒的尺寸从图上看与滚针轴承并不匹配。
我也不想墨守爆照图了啦,但是我是觉得人家这么设计肯定有人家的道理,若果推翻人家图示尺寸强行安排,总觉得说不太通,哎,也许还是我太死板了吧。

可以麻烦你把你的理解画个简单的图出来看看不?只要滚针那部分就好,谢谢谢谢。

网友:
油封是为了密封空气,但是由于温度等原因,如果直接使用油封,则可能磨损很快(橡胶、四氟,尤其是橡胶在高温下变粘)。用滚针轴承通过外圈与油封的配合来使油封没有相对运动减少磨损,同时,如果没有滚针,轴的温度将直接传递给油封,加了滚针,通过空冷可以将油封内圈温度降下来一些,空气也冷却套筒,叫油封外圈温度不至太高。

网友(点评):
空气进口可能正对那个挡圈,只要在挡圈上开个槽或孔,就有了通路

网友:
这个图上看不出零件的轴向关系,也就是不能确定哪一些零件有配合,不好说了!

网友:
轴的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认同你所说的,滚针轴承外圈应该固定,但是从图上找不到明显的如何固定的线索,轴套筒的尺寸从图上看与 ...

既不了解机器,也不了解应用环境,纯属猜测,可以探讨一下。

潜力股。 + 1 这个结构上面那个油封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点评):
滚针轴承上的油封是没什么作用,有下面一个油封够了,主要是应一下景,维持原创上面的双油封。见笑了。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滚针上面那个油封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去掉那个油封,把主轴筒那个地方变细,与滚针配,而且法兰盘就可以做成平的了,间隔环加在油封与滚针及下法兰之间呢?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是一个方法,我也考虑过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滚针轴承外径比球轴承小,如果下口变细的话,两个球轴承只能从上面往下装配,那样就装配距离过长,维修时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点评):
当然,看上去是比现在合理些,因为空间利用的更合理了,不像现在滚针轴承外圈要靠下法兰来固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既不了解机器,也不了解应用环境,纯属猜测,可以探讨一下。

以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油封标件没有大概画个示意,不知道对不对,我很佩服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呵呵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就是滚针轴承的外圈轴向没有限制,按轴承内圈紧配,外圈松配的原则,用久了,滚针轴承外圈因为振动,可能会往下掉而影响转动。别外就是我刚说的,下端球轴承装配距离过长,装进去时,易损伤球轴承。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间隔套在这里没起到作用

网友(点评):
装配距离长的问题不存在,筒内公差不同或加大一点就行

网友(点评):
滚针也不一定非要外圈与内圈轴向不固定

网友(点评):
你要看看装配,下面的球轴承在装配时无法内外圈同时受力压进去,装入时,要通过内圈受力来装配外圈,这样滚珠在装配时传递力,很容易产生损伤。公差太松的话又怕跑外圈。还有就是如何拆卸?

网友(点评):
就算公差不能太松的话,为什么要先把两个轴承全先装到轴上?先用外圈套筒装好下轴承,再用内外圈套筒与工装装上轴承不可以吗?热装呢?用轴承拉马和工装可以拆啊

网友:
吹氩精炼?好像没什么值得保密的,没有前后的配合实在是雾里看花啊!

网友H:
会不会是套筒主体开了螺旋槽,外面焊了一个套筒,形成冷却螺旋流道,两个大孔就是空气进出口,而小孔为氩气进口,两个油封各在一边对氩气进行密封,对应位置的轴上也有一个孔。

网友(点评):
不过感觉还是不太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滚柱而不是滚针,所以,油封和滚针之间还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不了解机器,也不了解应用环境,纯属猜测,可以探讨一下。

xuechaoqun同志,我已经成为了你的拥趸,对你这个示意图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指教。

1、滚针轴承是否可以采用外圈紧配,内圈松配而无轴向固定?因为考虑在运行温度较高,如果轴向上下固定,在运行时轴受热伸长时有可能憋死。
2、下法兰取平,轴套直接与滚针外圈配合,隔圈加在下面的球轴承外圈处,对油封轴向定位。两个油封一个套在滚针轴承外圈,一个套在空心轴上,依靠下法兰压入,是否可行?
3、装配距离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吧?用弹簧垫圈先将两个球轴承固定在空心轴上,再装入轴套,然后从另一端装配滚针轴承和油封,这应该问题不大吧?维修时拆下轴套,取下整个部件即可。估摸这段总长500mm左右。
4、这个图没有考虑到进出气,对气路你有什么看法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滚针轴承外圈不适合紧配,不然拆卸时简直就是噩梦,这种事我遇到过。如果怕跑位可以用孔用内卡环简单的限一下位。

网友(点评):
这里要清楚油封是软材料的,不适合做轴向定位。组件是垂直安装,在轴向下端一定要有一个硬定位才行,不然轴用久了肯定会下滑。

网友(点评):
第三项是大问题,你两球轴承中间无受力,在轴承先装好内圈外轴套上装时,除非用冷缩安装,不然不可避免的会轴承滚珠受力。这种情况我遇到太多了,同样的轴,轴承滚珠受力和不受力的情况差别很大,转动时噪音大得多

网友(点评):
说从上面空心轴和两球轴承往下装的话,我个人认为显得很外行,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钳工。

网友(点评):
关于气路的布置,因为对你所通氩气不太了解,所以没有说它。如果要分析,那就要把通氩气的原因,原理,以及要达到的效果说清楚,才好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套筒主体开了螺旋槽,外面焊了一个套筒,形成冷却螺旋流道,两个大孔就是空气进出口,而小孔为氩气 ...

这个我想过了,有一个问题,那上方的迷宫密封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那估计就是密封润滑脂了

网友(点评):
那个挡圈可能不是在两个油封一边,而是在中间,作为氩气通道。再看轴的上面,超出轴承很短,所以,迷宫应该是与中心轴配合,所谓的迷宫可能是螺旋,通过轴的转动可以把掉入的颗粒反向输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油封标件没有大概画个示意,不知道对不对,我很佩服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呵呵 ...

我也像您这样想。有个问题,这样装油封将堵住下面的小孔。

网友:
,有点茫茫然!

网友:
配关系弄不清楚。在已经有两个球轴承的基础上,为何还要加入滚针轴承?两个油封(seal)的作用也不明了,按图猜测是装在滚针轴承外圈,那有什么作用?如果是为了封住滚针轴承的润滑油脂,又缺乏定位,两个成对安装的油封只会把法兰套末端的注油孔(图上可以看到有个孔,是否注油孔不明)堵住

网友:
说不清楚,看不明白,晕

网友:
太难看懂了·   我真是太菜了··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体现了中国研发的现实!!!!!

网友: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 G/ \

网友:
你要大致介绍下它的功用,如运动和动力的传递。。。、大小、方向等,

网友:
-,-感觉介绍的不是很全面,LZ重新更新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