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导辊的加工工艺及注意事项,急求

楼主(2012-01-29):
       急求造纸机械中,普通导辊的加工工艺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能看的清吗,标准你查一下GB/T1800.1-2009,折纸机上用的滚筒

网友:
这是验收标准,我们主要验收折纸刀的,不考虑其他的,动平衡也是要考量的

楼主:
谢谢了,我急求的是加工工艺。就是加工方法。

网友:
造纸机械中导辊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轴头与圆管的连接是用生铁的闷头。先把圆管掏好内孔备用,把轴头车一刀,能车起面来就行,再根据轴头车闷头内孔(孔与轴要过盈配合),然后把闷头加热红装到轴上,待冷却后就能收缩了,然后再把闷头用同样的方法装到圆管内。禁止用焊接的方法。最后问一句您是那儿的?

网友:
装配好以后再打中心孔,车辊面,车轴头定辊距。

网友(2012-03-10):
我是福伊特的新员工,刚刚参加工作

网友(2012-04-09):
等了很久,太失望了。我急求具体的加工方法和工艺。希望高人指点。谢了!

网友:
如果你是福伊特的员工,我告诉你:他们的加工工艺和普通的加工工艺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你了,福伊特也不会用的。他们是数控车加工轴,先热装闷头,再车闷头的孔。细说那还有很多内容:比如借偏重、电加热、动平衡等等。

网友(2013-06-08):
给你219导辊工艺卡片,按页数顺好,经过实战检验的,最大的注意事项是控制红装时的过盈量,加工时一定先车好架口,
作为交换,能否提供一些福伊特无反振力摇振装置的结构信息,我做纸机多年,有很多资料,希望互通有无,邮箱winger1998@163.com

网友:
给你一套219导辊工艺卡片,经过实战的,重要的是控制红装过盈量和车好架口
我做纸机多年,有很多资料,希望互通有无,邮箱winger1998@163.com
能否提供一些福伊特无反振力摇振装置的结构

网友:
如果你是福伊特的员工,到制作现场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连个导辊都不会加工,你光知道美卓有什么用,快跳楼死了算了吧

网友:
普通导辊都不知道加工工艺,就不要“言必德国”,见过美卓的了不起?大街上的小狗见过奔驰宝马多了,小狗是不是也会制造宝马奔驰,
美卓的东西是好,是你设计的吗,你能做出来吗?你能贴张图也算本事,眼高手低,光说不练,肚里无货的草包,连渣子都不如
奥迪有奥迪的空间,奥拓有奥拓的天地,可以具体指出别人的不足和长处,互通有无,?共同提高,不要一味笼统地贬损,做人做事你还是个雏儿
先去学习下导辊工艺吧

网友:
是在辽阳还是昆山?福伊特有自己的方法啊,别说导辊要求高,别的压光辊的要求怎么说?

网友(2013-08-16):
首先车好闷头内孔,根据内孔车好轴头一端,然后热下住轴头,对轴头进行粗车加工,然后粗车好无缝管的外圆(圆起来就额可以,两头留出一端距离,下完闷头之后再统一车起来就可以),然后车好无缝管的内孔,根据内孔车好闷头(大约比内孔大个几十丝就可以),烘装热下住闷头,然后就可以按图纸进行精加工了。。。表达不好,不知道说的明白不明白

楼主(2014-03-27):
嗨,铸铁化金,先生是干哪一行的?说话很牛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