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的内槽刀有点问题,大家一般用什么牌子?

楼主(2012-01-29):
请教下各位师傅,数控上内槽刀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好呀?
现在在用株洲的,主要问题是精度一般可以保证,就是光洁度不太好,而且有时割深槽还容易震刀。
谢谢了

网友:
这和是什么刀关系不是太大! 基本不知道你是要说是什么,望把前提描述清晰。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在加工工艺、参数合理的情况下,我们用株州内槽刀割的槽,槽底光洁度不够好,上段时间见了别的厂割的槽,光洁度很好,但忘了问是什么牌子的槽刀了
就想问问大家,大家在用的感觉比较好的内槽刀牌子

楼主:
还有个现象,比如做一个产品,内槽刀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这段时间里面一直用得很好),在刀尖有点磨损后,再重新换上一把新刀片,在程序一点也没变,同样的参数情况下,突然就震刀了...
可能再换上原来那把旧刀片,就不震刀了
换句话说,新刀片有时还没旧刀片好用,这就是最纳闷的地方了

楼主:
数控方面是个新手,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
你工件装夹有没有问题?你加工时对中心高了没有?走刀是否正确?最好能把你加工时的详细情况说下,听说东芝的切槽刀片加工的光洁度还可以,从你说的情况看不象是刀片的问题.

楼主:
中心高不用对,是vdi40的刀座,刀杆放进去,固定就好了,直径40的刀杆,也就90长,应该也不存在伸得太长吧
装夹应该也没问题吧,一直这样在做的,但为啥前面刀片使用的好好的,当磨损以后换了片新刀片,在所有参数都不变的情况下,新刀片有的时候就突然震刀了呢?也不是每次,但这样的情况挺多的
我用的是5mm的刀片,我在想还是40的刀杆,换成4mm的刀片,会不会好点呀

楼主:
我们厂里在用的基本都是株洲的刀片,我都觉得挺好的,性价比很高,就这内槽刀让人有点闹心,精度是可以保证的,我们有时候内槽是用内卡规量的,精度可以的。
但现在主要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我上面说的这种情况,还有个就是槽底光洁度不是很好

楼主:
还有,我们厂里有台DMG CTX510的机子,是用shopturn编程的,但操作工是半路出家的,不是很熟悉,附近用这机器的也不多,没地方问,看论坛有没师傅是用这机器的,好请教请教,谢谢呀
我们在浙江宁波,我的QQ63586022

网友:
换任何一个牌子的。都应该比株洲的强,再一个。看价格。你试试成都千木的。光洁度不错。我感觉就是不是很耐用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我觉得京瓷的不错,但是价格有点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