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板上面铣田字槽,有什么好办法让铜柱不倒

楼主(2012-01-29):
在铜板上面铣田字槽,先铣好一字槽以后再铣田字,现在办法落后,很多铜柱倒了不说,而且槽里面有铜的残渣难以清理,想到铣好一字槽以后,在槽里面添加填充物,可以阻止铜柱倒伏和残渣的形成,用什么充当填充物好呢?

补充内容 (2012-1-30 09:55):
这个是用卧铣干的,铜柱间距0.5*0.5毫米,大小也是0.5*0.5毫米,所以用雕刻机干是不可能的,干出来也是天价了

网友:
用很细的铣刀层铣,或用电火花加工试试

网友:
你是用手工机床加工的吗???看上去很粗糙....现在用精雕机做出来的很光滑的而且精度又高。。。用手动落后了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不就行啦!

网友:
这个是散热片,用火花加工就是把豆腐搞成肉价钱了,精雕机应该是合适选择

网友:
风冷还是水冷?看架势是水冷的,建议改变结构,如果你可以控制的话,这种流道不是最好的。只是看起来比较好而已。

网友:
象是CPU水冷散热片,8过这个流道么,似乎不是那么合理。

网友:
铣过单向槽后,在里面填充石蜡或硬橡皮泥,再分层铣另外一向。有条件的话用高速分层铣,又快效果又好,变形还小。

网友:
精雕机应该是合适选择

网友:
请问大侠们,现在精雕怎么计价的啊?

网友:
咣机  一下 冲压出来。还加工什么呀?

网友(点评):
版主 你。。。。。怎么冲啊

网友:
铜柱间距0.5*0.5毫米,大小也是0.5*0.5毫米 这不碰一下就弯了嘛

网友A:
开模,直接压铸

网友:
试试用锯片刀切(用立铣床)不要一次切到位。

网友:
深度也是0.5吗?数量有多少?我来接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模,直接压铸

费用高!!!

网友:
选择一、电火花       适合单件小批量
选择二、分层高速铣,这个成本也不会太低

网友:
散热片,没看过,长见识了。

网友(2012-03-03):
还是紫铜啊,,,加工出来算有本事了